f3飞控,怎么使用oneshot电调?

楼主(2017-04-04):
如题,听说f3手动比从cc3d自稳还跟手,所以换了,刚设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电调oneshot不能用,cleanflight设置里调好电调行程,重新打开oneshot功能后接电电机不叫,也解不了锁,求助各位了,电调是银燕nano12a之前用cc3d开启oneshot后非常跟手,好飞!

网友:
mini command调低点。我是设置960。有时候会转一圈。还来觉得不安全,还是选了pwm协议

网友:
看错了,抱歉。我看成是电机抽风

网友A:
tos群里好像有大神这么用

网友B:
估计油门不在低位,不让你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油门不在低位,不让你解锁

正常是可以解锁的,但是勾选了oneshot就不能解锁了,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s群里好像有大神这么用

tos群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检查接收机是否正确发送信号给飞控。如果正常那么调整电调行程,使其位于minimum throttle和minimum command之间

网友D:
重新打开oneshot功能后接电电机不叫
这是因为飞控“不认识”你的电调。
刷最新电调blheli固件后再试试看。

网友E:
电调mini油门和最大油门设置为和飞控油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收机是否正确发送信号给飞控。如果正常那么调整电调行程,使其位于minimum throttle和minimum comman ...

接收机是正常的,我看指示灯可以解锁,就是不知道为啥开启oneshot后飞机接电,电机不响,正常不应该是响几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飞控“不认识”你的电调。
刷最新电调blheli固件后再试试看。

我去查查怎么刷,还真没刷过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mini油门和最大油门设置为和飞控油门一致

电调油门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