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为什么会爆mos管???

楼主(2017-04-04):
如题 是因为操作不当嘛?新买的有刷一拖二320安电调。接的380电机,2s锂电全油门就爆了。欢迎大家讨论,如果质量问题就曝光卖家。

网友:
不懂.有刷的可以自己做 萝莉版的 想做多少A 就做多少A 的

网友:
电调还是要买好的,普通容量的2S航模锂电短路也不会有320A,你以为你的电调上写着320A就能输出320A,我看100A都难。现在电调虚标实在太严重,比电池严重多了,特别是车船用电调。

网友A:
电直用的最大也就200安12s电池,车模有刷380电机,就算瞬间也达不到320安啊……虽然不懂车模,还是建议买品牌货,用的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用的最大也就200安12s电池,车模有刷380电机,就算瞬间也达不到320安啊……虽然不懂车模,还是建议买品 ...

船模一拖二全tb也就这种 不过拆开焊点奇差我觉得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模一拖二全tb也就这种 不过拆开焊点奇差我觉得质量问题

可以买两个电调嘛,还能加个混控辅助转向

网友: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

网友B(2017-07-28):
不是电流的问题,某些垃圾电调MOS管耐压低,保护做的不好,Vds输入过压了就容易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流的问题,某些垃圾电调MOS管耐压低,保护做的不好,Vds输入过压了就容易挂。

2S锂电,怎么可能会过压。应该是满把时压降高了,Vds电压不足,工作在线性状态直接烧掉的吧。印像中,没有耐压那么低的MOS。

网友(2017-08-27):
这种电调我之前也有一块,可惜坏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S锂电,怎么可能会过压。应该是满把时压降高了,Vds电压不足,工作在线性状态直接烧掉的吧。印像中,没 ...

你说的可能性更大,一般有刷电调Vds都有二极管钳位保护不会过压。2S 重载的时候Vbat降低太狠了,驱动电路不好的话Vgs电压不够驱动不足带到了线性区,抗了太多损耗。

网友(2019-01-14):
功率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