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多大的电调和浆

楼主(2017-04-04):
这两个电机都是配多大的电调和浆啊?

网友A:
淘宝搜一下就能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一下就能找到答案

就是搜了好久没得到答案,才来请教各位

网友B:
1200KV配8寸30A    3500的是涵道电机还是直机的?

网友A:
2822那个电机可参照朗宇2820 1100kv的数据,但由于kv高一些,桨建议小一号使用,最大配11*5,3S电池,电调50A

网友A:
由于这个2822的电机品牌未知,如果配11*5的桨飞行后电机有过热现象,就再降一级使用,配10*5。再有那个2216的电机你确定是3500kv吗?

网友:
2216,3500kv  楼主科普一下这是用在哪儿的电机

网友:
好像印刷有E SKY 某宝上18元一个。直升机上用的吧,KV都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KV配8寸30A    3500的是涵道电机还是直机的?

。。。。不好意思我忘说了我想用到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2那个电机可参照朗宇2820 1100kv的数据,但由于kv高一些,桨建议小一号使用,最大配11*5,3S电池,电调5 ...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了我想用到船上的,都是反出轴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了我想用到船上的,都是反出轴电机

这两个都是直机外转电机  2822 那个可以配 6S 80A 左右电调  上436-438  桨 。其实440 也可以顶的住。  2216那个配  3S 50A左右电调 430-434 桨,具体看你的船体和船型了。 2216这个型号的其他牌子的电机 我上过435桨 ,用在40CM 的A5上。快到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直机外转电机  2822 那个可以配 6S 80A 左右电调  上436-438  桨 。其实440 也可以顶的住。  2 ...

谢谢老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直机外转电机  2822 那个可以配 6S 80A 左右电调  上436-438  桨 。其实440 也可以顶的住。  2 ...

2822那个电机用好盈的50a电调35的浆顶不住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22那个电机用好盈的50a电调35的浆顶不住嘛?

能用 但是第一 没办法发挥电机的全部动力 。第二 电调小了 容易出问题 ,电池输出电流大于电调电流 再大于电机功率 。按这个标准去配  系统会比较安全 。也比较合理,就你这个2822  功率在1000W 以上 如果6S 电池  电压大约22.2V 这时候50A的电调比较局促。为了稳定 不烧  最好8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 但是第一 没办法发挥电机的全部动力 。第二 电调小了 容易出问题 ,电池输出电流大于电调电流 再大 ...

老哥讲解的很清晰!我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个2822的电机品牌未知,如果配11*5的桨飞行后电机有过热现象,就再降一级使用,配10*5。再有那个2216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直机外转电机  2822 那个可以配 6S 80A 左右电调  上436-438  桨 。其实440 也可以顶的住。  2 ...

2216配435会过热,还是430-432比较保险。
我一条2218 KV3600带432 3S 2200电,有水冷座,5分钟下来电机比较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直机外转电机  2822 那个可以配 6S 80A 左右电调  上436-438  桨 。其实440 也可以顶的住。  2 ...

我也有請教的!
2960馬打  4s  4122 kv  80a電調可行嗎?跑H艇用多大桨好呀?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請教的!
2960馬打  4s  4122 kv  80a電調可行嗎?跑H艇用多大桨好呀?謝謝!

2960 也就是2860  满功率大约1300W左右    4S 电压15V 左右  80A能用但 比较勉强  100A 会更好 。 但是你4000多KV  4S跑,呵呵 和我一样的性格 ,把电机擦烂的节奏, 我是 3800KV 4S O 艇 ,只是我的是外转的。基本上我不敢全速空转,但是下水敢全油门。安全点 4000多KV 还是 3S 吧。至于H艇应该是虾吧 ,这个我还真没玩过 配什么桨   不敢妄言,虾的阻力应该是所有艇中最小的吧 。你那么高的KV 上4S 建议桨小点。个人觉得2860 上 436    比较合理,愚见,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960 也就是2860  满功率大约1300W左右    4S 电压15V 左右  80A能用但 比较勉强  100A 会更好 。 但是你 ...

謝謝啦!kv有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