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7032 改数控 DIY CNC 前辈 大神 请指点指点 不断更新

楼主(2017-04-04):
就是想请教一下,现在的丝杆有回差,换滚珠丝杆,X轴Y轴的丝杆固定座和丝杆螺母座丝杆怎么设计好,用2005的丝杆螺母会不会大了顶着X轴,还有就是想手动和数控共用怎么设计合更理一点,有没有改的前辈大神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大件弄新了,还有几个小件没搞

大件弄新了,还有几个小件没搞

Y轴用40MM厚的铝合金,轴承用3个外40MM内17MM厚12MM的 丝杆2005 ,这样合理吗

Y轴用40MM厚的铝合金,轴承用3个外40MM内17MM厚12MM的 丝杆2005 ,这样合理吗

大致差不多这样

大致差不多这样

楼主:
想改数控玩一下,不懂想跟前辈取点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滚珠丝杠之后摩擦力会大大减小,如果不上电机的话,可能会有不能定位的尴尬情况哦

想加上刻度盘,手动和数控共用,

楼主:
这样不知道怎么设计才好,一直在想,要加刻度盘手动才能定位,和加电机,数控手动一起用

画一下X轴Y轴丝杠和固定座

画一下X轴Y轴丝杠和固定座

楼主:
慢慢设计,不知道怎么样才更合理,没大侠指点啊,怎么没人说话,我天天在这里等候

86电机,慢慢想,不知道怎么才更合理

86电机,慢慢想,不知道怎么才更合理

网友B:
善用搜索,论坛中有类似的改装贴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善用搜索,论坛中有类似的改装贴可以参考。

非常感谢版主指点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改,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正在改,共同学习

希望你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你指点一二

别提了,直接打眼攻丝,工作台组装后一轴行程差了1mm,问题是,还调整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提了,直接打眼攻丝,工作台组装后一轴行程差了1mm,问题是,还调整不动了

不会吧,那一处,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有图片没有

网友C:
zx50的底座直接改的线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x50的底座直接改的线规

发点图看看

网友D:
工作量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量大啊!!!

应该不大吧!就是换丝杠,和丝杠镙母,丝杠固定座座,其他不动

网友E:
燕尾改数控作用不大,磨损很快的,这种机床比较适合吃刀大,慢跑!数控是吃刀小,快跑,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燕尾改数控作用不大,磨损很快的,这种机床比较适合吃刀大,慢跑!数控是吃刀小,快跑,精度高!

燕尾还可以考虑贴塑,磨损小,还能降低对步进电机和丝杠的负荷。

网友E:
我也改了一台金丰7025,不换丝杆精度是不行的,速度快磨得也快,现在数控功能不用了,只用三轴手电控功能来开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一台金丰7025,不换丝杆精度是不行的,速度快磨得也快,现在数控功能不用了,只用三轴手电控功能来 ...

恩,没玩过数控想改来玩一下,手动很累,复杂的也弄不了

楼主:
先画册好图,然后改,这样能看到那里有问题才了弄

大致画一下样子

大致画一下样子

大致画一下样子

大致画一下样子

楼主(2017-05-07):
请教刻度盘怎么实现快速锁死和松开,一直没想出来怎么弄,请指导一下

刻度盘怎么设计锁松方便

刻度盘怎么设计锁松方便

网友(2019-02-03):
机器有这身板,也减少不少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