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LiFe电池特性科普

楼主(2017-04-04):
锂离子(Li-ion)电池根据正极材料分为多种:主要有钴酸锂(ICR)、锰酸锂(IMR)、三元(INR)、和磷酸铁锂(IFR)
磷酸铁锂的电化学特性与钴酸锂明显不同,绝大多数Li-ion电池为钴酸锂正极材料,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通常被标为LiFe而不是LiIon。
相比于钴酸锂,磷酸铁锂电池在相近工艺下
电压更低
能量密度更低
功率密度更高
自放电率更高
循环寿命更高
更能耐过充,过放和过热
放电出现明显的平台,即随着电量降低电压几乎不变的现象。

上图为一节钴酸锂锂离子电池放电,电压在放电过程中持续下降,在大约3.4V以后电压开始急剧下降,某些高压锂电这个拐点为3.65V(如三星ICR18650-30B)
下图为一节磷酸铁锂锂离子电池放电。电压在放电过程的绝大多数时间紧贴3.2V,电压下降十分缓慢,后端的电压下降部分可能是因为电量较少内阻增大,一些动力电池(如A123 ANR26650-M1B)为一紧贴3.3V的直线。

注意事项:
磷酸铁锂电池的储存寿命与电荷量无关,这意味着无需将电池充放到“保存电压”,不用时充满备用即可。
根据电池电压判断剩余电量较为困难,尤其在放电过程中,请留意电池电量,必要时可采用电流累加(库仑计)计算剩余电量。
电池充满电压在3.6V(有些地方标称3.65V~3.7V),当电池接近满电时电压会急剧上升,所以截止电压在3.5V~3.8V所充进电量差距并不大。
在停止充电后电压会在几分钟内从3.6V降低至3.4V左右,这不是充电器或者电池故障,而且请不要用充电器或者电源模块长时间将电池电压维持在3.6V因为没啥用。

网友:
几分钟内掉不到3.4以下除非你的电池老化自放电厉害3.6要降到3.4以下要好几天时间

网友A:
LiFePO4在六七年之前大热一阵,然后随着A123 Sytems Inc. 一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某中资公司出手做了接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FePO4在六七年之前大热一阵,然后随着A123 Sytems Inc. 一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某中资公司出手做了接盘 ...

LIFE和A123怎么渣了?看起来还行,还是我没注意某些细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FE和A123怎么渣了?看起来还行,还是我没注意某些细节?

也谈不上渣啦,只是洪流滚滚,已经被现在的 Li-ion 甩开太远,比如:
*) 现在Li-ion用不着充满,哪怕只充一半也比同重量的 LiFe 存储更多电能。So,所谓LiFe满电存储的优势实际上不存在,有的只是巨大笨重的劣势。
*) 巨大自放电且电芯之间离散性大,简直不堪回首苦不堪言。动不动就死电、0V电、高阻电、低容电 .... 维护之费事完全盖过了传说中的皮实耐造。反观 LiPo,我七年前做的电包现在依然状态倍儿棒。放在那里一年不用,照样完美平衡。完全零维护零保养,省心省大了。
*) 传说中的耐过充过放也并不存在,试过就知道,貌似能救回来,实际上很快变0V电而变得不可用。
于是乎现在:
*) 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扫地机、平衡车、独轮车..... 全是 18650 Li-ion 或 LiPo,完全见不到 LiFe。
*) A123曾经的主要市场——电动工具,如今也看不到LiFePO4,一水儿的动力型18650 Li-ion。
*) 电动汽车,除了 BYD和某些三流品牌的低配车型,没有谁用 LiFe了,BYD他家当年就靠这个忽悠ZF重点扶植的,不用不行啊。。。。

网友B:
上图是2A电流,下图是0.5A电流.都是1C放电.为什么要用两个容量差了几倍的电池比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谈不上渣啦,只是洪流滚滚,已经被现在的 Li-ion 甩开太远,比如:
*) 现在Li-ion用不着充满,哪怕只 ...

长见识了,以后就用18650做电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2A电流,下图是0.5A电流.都是1C放电.为什么要用两个容量差了几倍的电池比较呢?

这俩图不是对比的,而是展示放电曲线的。

网友C:
聚合物锂电保存起来麻烦吧?需要充满后保存,还得每隔3个月充电,放电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谈不上渣啦,只是洪流滚滚,已经被现在的 Li-ion 甩开太远,比如:
*) 现在Li-ion用不着充满,哪怕只 ...

大神看了你好几个帖子特别是那个高压锂电的图文并茂想知道这么久了电池有没有异样,还有你做的锂电包是用的那家电芯那么长时间还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合物锂电保存起来麻烦吧?需要充满后保存,还得每隔3个月充电,放电一次。

聚合物保持不麻烦,充满也不会坏,不过40%电量保存最长久 每隔三个月充放一次以保持活性也不是必需的。如果长期不动,可以直接用,不过首次性能会略低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看了你好几个帖子特别是那个高压锂电的图文并茂想知道这么久了电池有没有异样,还有你做的锂电包是用 ...

电芯是当年 SONY PSP(游戏掌机)的电池,好像是 ATL 出的,卖家出货之前把logo都擦掉了。5Ah电芯用了108片,6S18P。
当时发布在这里:6S18P LiPo电包(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聚合物保持不麻烦,充满也不会坏,不过40%电量保存最长久 每隔三个月充放一次以保持活性也不是必需的。如 ...

可以满电存放你试过?

网友(2020-03-17):
18650主流?????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谈不上渣啦,只是洪流滚滚,已经被现在的 Li-ion 甩开太远,比如:
*) 现在Li-ion用不着充满,哪怕只 ...

但是,感觉目前工业应用上面,LiFe还是很多啊,难道是成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