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大家上当受骗,请不要淘这家的货,太坑爹了

楼主(2017-04-04):
好久没上论坛了,没时间。最近淘了一套ER32夹头,由于要求不高,就选择了稍便宜的,结果被骗了,也懒和商家得理论了,发在论坛上避免大家再上当受骗。大家看图就知道了,还有,这家采用技术手段屏蔽了一切真实评价,可恶至极。看图:

整套ER32,全文未告知是非标的

整套ER32,全文未告知是非标的

螺帽没有偏芯豁口,卡头不能正常入位

螺帽没有偏芯豁口,卡头不能正常入位

大端直径比标准小2.7毫米

大端直径比标准小2.7毫米

长度比标准长6.3毫米

长度比标准长6.3毫米

螺纹是2.0的,不是标准的1.5p

螺纹是2.0的,不是标准的1.5p

标准尺寸

标准尺寸

网友:
一看就不是搞机械的,弹簧夹头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没偏心豁口的确是不行

网友:
要杜绝别人再上当,也没说是哪家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不良商家是哪家

网友:
这种铣夹头本来就不是ER夹头,价格也便宜

网友A:
这种是QZ是不带偏芯豁口,里面有圆铁环圈的,一样卡的,但不是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QZ是不带偏芯豁口,里面有圆铁环圈的,一样卡的,但不是ER的

你看看是QZ的规格吗?不挨边,况且X宝上也是打着ER的型号。

QZ标准尺寸

QZ标准尺寸

楼主:
回复楼上模友的提问,商家在图片中,后半部分挡住了,我再发个截图。

商家页面,电商我就不说是哪个了。

商家页面,电商我就不说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QZ是不带偏芯豁口,里面有圆铁环圈的,一样卡的,但不是ER的

里面不带铁环圈,夹头用完就卡在主轴上了,得敲击才能卸下来,看螺母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不带铁环圈,夹头用完就卡在主轴上了,得敲击才能卸下来,看螺母图片。

跟ER一样装,先装镙母那里,然后在装到柄那里,我以前购买的,没有偏心的,但镙母那里有一条圆铁圈,是卡住的,拆下来也不会卡在柄那里,用是可以用,但写了是ER发了其他的,算是骗人,但宝贝图片不是ER的,也不知道怎么说

楼主:
今天淘宝投诉有了回信,淘宝先行全额退款(全凭以往的淘宝信誉,能勉强给5星的一律5星,能好评的一律好评),货也不用退了,对淘宝还是非常满意的。

网友:
这个本来就不是ER夹头,我开始不知道也准备买这个的,之后问了卖家他的夹头和ER的是否通用,他说不一样,我就换成了MT4ER25的

网友:
直接买莫式夹头,这种转接夹头不好用。

网友(2019-02-03):
对不负责任的卖家坚决投诉,净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