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遇到了个问题,希望前辈老师给于指导

楼主(2017-04-04):
事情是这样的,有架ALIGN 450L  6S 动力的原装机,以前上原装电调(RCE-BL45X)的时候机器安装调试完成,其参数为:
原装电机电调+KST-MS325×3+KST-DS565X+K8陀螺仪+AT9控及接收.
油门曲线: 0-55-55-55-55-55-100.
螺距曲线: Low: -4度  Middle: +4度  High: 12度
上电起飞,悬停没有任何问题

由于更新设备换了个 好盈V3-50A电调后,设置电调为 定速存储模式, 并校对油门行程后,在家中客厅初测,推油门时该机并无异常,但回油门时,该机在掉转低速时发生狂抖直致最后翻倒炸机
之前安装调试时,双桨和震动都排除了.

更换易碎舵臂,主轴,横轴,大桨后依然故障重现.
有架经常练手的山寨450L,就电机和大桨不同(3S动力+320普通玻纤桨)同样油门螺距曲线,没有任何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老师给于指点,不胜感激... ...

网友:
电调导致振动??没遇过……帮顶

网友A:
建议检查机械部分,感觉是共振引起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的450L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只不过是在启动阶段出现;还可以看看电调设置的“刹车”是不是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机械部分,感觉是共振引起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的450L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只不过是在启动阶段出现; ...

请教老师: 好盈V3 电调 的 刹车模式  应该选 哪项,还有电机进角是不是不匹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 好盈V3 电调 的 刹车模式  应该选 哪项,还有电机进角是不是不匹配,谢谢.

直升机要选择无刹车,进角的设置要根据电机的参数来设置,一般的电机貌似是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要选择无刹车,进角的设置要根据电机的参数来设置,一般的电机貌似是15度。

好的,关闭刹车功能,
我的电机是 ALIGN的MX460 ,进角该选多少合适,电调默认是15度.
再者还需要别的什么修改和检查,我打算全部重新拆掉后再组装,
顺便说一下,我有台已拆的450L 只保留电机和空架子,通过K8测试震动数据达到如下:
油门位置:
              小(35-72)     中(224-287)    高(219-261)
好盈V3 50A  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

震动数据正常么?
有架450L 卸去桨和主旋翼头,3S动力  震动为:

油门位置:
1测:              小(749-1030)   中(1265-1295)    高(952-1230)
2测:              小(515-1054)   中(619-1054)      高(1030-1354)
3测:              小(471-1080)   中(1234-1264)    高(1117-1298)

请老师指教,数据正常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要选择无刹车,进角的设置要根据电机的参数来设置,一般的电机貌似是15度。

为啥直升机电调不开刹车?理论上来说开了刹车能够保护大齿盘....

我那架esky013电调默认有刹车,炸鸡前1秒钟切熄火,大齿无损伤。这时候电机已经停了
(不过开了刹车,悬停切熄火的瞬间飞机会甩一下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直升机电调不开刹车?理论上来说开了刹车能够保护大齿盘....

我那架esky013电调默认有刹车,炸鸡 ...

直升机有单项轴承,刹车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有单项轴承,刹车有什么用?

炸鸡扫大齿盘,大多是切熄火后,电机自身惯性太大,外力瞬间停桨的时候电机还在高速旋转。
刹车的话,电机转速瞬间降下来了,对大齿盘的冲击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炸鸡扫大齿盘,大多是切熄火后,电机自身惯性太大,外力瞬间停桨的时候电机还在高速旋转。
刹车的话,电 ...

开熄火是利用单向啊,熄火之后大桨和小齿盘转速不变,电机停了,大齿盘也停了,这时候如果炸机,大齿盘冲击力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熄火是利用单向啊,熄火之后大桨和小齿盘转速不变,电机停了,大齿盘也停了,这时候如果炸机,大齿盘冲 ...

大齿盘本身的转动惯量就不大,电机慢下来,大齿盘也慢了。扫齿的都是不切熄火炸鸡的,切了熄火不会扫齿吧。

网友D:
你用存储定速时标定转速了没有不是油门行程啊,油门曲线要重新设置大于50的水平线,如果定速没设置好那就应该是定速油门曲线没搞好导致震动直接翻了,就像刚启动会哆嗦一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存储定速时标定转速了没有不是油门行程啊,油门曲线要重新设置大于50的水平线,如果定速没设置好那就应 ...

你好老师,有标定,就是想感受下好盈V3的定速才换的,油门最高位上电, 电调"嘀嘀" 油门最低位,  电调 6嘀声,表6S电池检测完成. 长鸣一声,电调电机就绪,准备起飞.
当时油门曲线好像是 0-55-55-55-55-100, 螺距可能设置错了:  油门最低位-4度,油门中点+4度,油门最高点+12度.

网友E:
你掉转数抖动应该有共振,先恒定螺距,直接切熄火(螺距不能变),如果现象消失那说明,螺距在收油门时的某个位置出现在双桨。检查 DFC联杆与桨夹链接螺丝 桨夹靠近中联轴承,在就是螺距曲线,都说要在中立点设成5度,实际这样的不是很好飞,也是引起抖动的一方面(仅对ALIGN 450L),最低点螺距设成-2到-4度之间,中立点是0最高点某认100%,也就是说在默认螺距曲线上把最低点设成-2到-4度之间就行了其它不用动。电调进角在12到15度,PWM驱动频率在32就可以,设置为定速储存,悬停油门在最低点0%其它全部60%,不能像你那样最高是100%。不知道你电调油门行程能转数定标做没做。这两项必须在做才能做其它的。电调杀车仅对于固定翼直升机要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有标定,就是想感受下好盈V3的定速才换的,油门最高位上电, 电调"嘀嘀" 油门最低位,  电调 6嘀声, ...

油门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掉转数抖动应该有共振,先恒定螺距,直接切熄火(螺距不能变),如果现象消失那说明,螺距在收油门时的某 ...

老师您好:
              您说的这个在整个螺距行程当中出现 双桨 这个在静态下不好排除啊,我尝试过上两个螺距尺,但是没办法保证360度下每个角度都能保证两片大桨的螺距值的精度,在行程过程中去把控这个精度感觉不太好做,再者还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关于DFC旋头的调整方面,在十字盘不带旋翼头调平很容易做到,一但装上DFC旋头,再上大桨后,这个三平下很难保证大桨和十字盘两个同位角在任意角度都是 0度,因为DFC连杆不像FBL的带调节功能,DFC的是死的要么上紧,要么松一圈都难以保证两个位置角度都是 0 度,这个请教下老师怎么调.
还有最后一个 螺距 和 油门曲线方面,  一般情况下 油门最低点 -2度  中点0度  最高12度,这样是否最适合新手, 油门曲线在V3里开定速要比不开定速好么,如果开定速存储,油门曲线必须要设置成0-60-60-60好些么,还是高过50就好例如 :0-55-55-55-55.   如果不开定速对于新手和450L来说是否太好操控,那样的话只能用  合适的油门曲线 来模拟定速功能了,是这样的么?    谢谢老师

楼主:
老师您好:
               好盈V3 配合450L  油门曲线最适合新手的该怎么设置,如果不开定速  又该怎么设置.   还有和螺距怎么配合才最适合新手飞,还有降落后,是直接在带螺距的前提下直接切熄火开关,还是直接把油门杆拉到底为正确的操作方法. 谢谢老师

网友:
下載亜拓450L説明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您说的这个在整个螺距行程当中出现 双桨 这个在静态下不好排除啊,我尝试过上两 ...

你只需要把十字盘调平就好,装上大桨任何飞机都不是360度都在0度的,十字盘多少有虚位装上大桨一定不是360度是0度。你就按我说的来,你把油门锁定螺距曲线和悬停螺距曲线设成一样,然后启动飞机不用起飞,当转数上来后直接切熄火别动油门,这时如果现像没有了,你就把DFC链杆与桨夹螺丝看一下是不是弯了。最好用高油门低螺距,这样飞机稳定性高55和60只差5%,但这5%的油门会加强飞机稳定性特别是有风时,我说的那种螺距要比你现在的好控飞机。电调用定速飞,飞机会很轻盈稳定。直升机呢,最好让转数保持你需要的转数用螺距去控飞机高度,这样飞机空中稳定性高 好操控。有一点 油门不要设到65% 这个点是共振点,要么高于65要么低于65。55有点低60正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好盈V3 配合450L  油门曲线最适合新手的该怎么设置,如果不开定速  又该怎么设 ...

看说你书把定速先关了毕竟定速费电,你基础过了需要定速再开,50油门0螺距标定好后定速看情况直接设置直线60-60-60-60-60这样,不开定速没必要到后面100,要么匀速上升到要么最后的100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需要把十字盘调平就好,装上大桨任何飞机都不是360度都在0度的,十字盘多少有虚位装上大桨一定不是36 ...

您好,老师:
               十字盘用调平器调好后,上主旋翼和大桨,如果此时用螺距尺测得螺距不是0度该如何调整,是重新拆掉中联和桨夹,继续调整十字盘,还是在带着中联和桨夹二次调十字盘;
               当十字盘和集体螺距,循环螺距都调好后,是否可通过遥控舵机行程降  螺距 项  调整成油门最低-2度,中点0度,最高+12度.
               V3电调关闭刹车模式,开启定速存储模式,并开控标定油门行程.此时在开启定速模式后再将油门曲线设置为:0-60-60-60-60.
               在降落停稳后,螺距停留在0度油门中立位时,直接切熄火开关关闭电机,不必直接油门杆拉到底,完成一次起落
               以上操作对否,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说你书把定速先关了毕竟定速费电,你基础过了需要定速再开,50油门0螺距标定好后定速看情况直接设置直 ...

老师您好:
              一般对于450的机器,还是最好开定速是么,那开启定速后,电调和电机以具备定速功能,此时再设置油门曲线60-60-60-60的属性也是一种定速模式和电调定速不是重复了么,其意义又何在呢?
              还望老师指点迷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一般对于450的机器,还是最好开定速是么,那开启定速后,电调和电机以具备定速功 ...

开定速一是好飞二是3d只能开定速飞,新手悬停航线无所谓开不开,但是开定速费电新手要的是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一般对于450的机器,还是最好开定速是么,那开启定速后,电调和电机以具备定速功 ...

好好研究电调的说明书上的定速设置解说,定速分陀螺仪定速和电调定速还有普通的油门定速,电调定速要配合油门曲线来实现他的功能,别的高端电调的单独设置转速定速不算。陀螺仪也是直接设置齿比转速定速不需要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一般对于450的机器,还是最好开定速是么,那开启定速后,电调和电机以具备定速功 ...

电机只有爆不爆和省不省电,扭力大不大,没有单独具备定速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研究电调的说明书上的定速设置解说,定速分陀螺仪定速和电调定速还有普通的油门定速,电调定速要配合 ...

多谢老师指导,我明白了一些东西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电调的定速必须得在油门50%以上方可开启进入,这样理解对否,一但油门位置低于50%时,电调立即跳出定速模式直至油门杆拉到最低电机停止,对否,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导,我明白了一些东西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电调的定速必须得在油门50%以上方可开启进入,这样理 ...

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导,我明白了一些东西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电调的定速必须得在油门50%以上方可开启进入,这样理 ...

优酷搜下好盈定速设置吧,定速开了就一直开了,50油门0螺距是电调计算转速的参考点。大于30油门才会启动到恒定的油门值,50油门就已经很肉了不能再低了再低也可以就是锁尾太软了。普通飞还是60以上好,最多85、90就够了

楼主:
还请老师再度指点学生,不吝赐教,谢谢... ...

网友F:
十字盘是否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字盘是否配平了?

老师您好:
              十字盘已通过配平器结合正反压连杆扳手调平了... ...
              还望指导,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请老师再度指点学生,不吝赐教,谢谢... ...

已经回了,回的频繁要审核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回了,回的频繁要审核过才行

多谢老师 不耐其烦和孜孜不倦 的指导,学生必定努力学习钻研,不忘老师教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十字盘已通过配平器结合正反压连杆扳手调平了... ...
              还望指 ...

50油门0螺距是电调定速转速值的一个参考点,这就是转速标定。过后才能设置定速,油门是大于30才启动所以你懂的。50油门定速飞就很肉了尾巴太软更不用说低于50了,一般都至少60普通飞,暴力最多85到90就够了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油门0螺距是电调定速转速值的一个参考点,这就是转速标定。过后才能设置定速,油门是大于30才启动所以 ...

老师说的我明白了,就是电调在 50% 油门处 作为一个定速起点参考点来标定, 30%位置启动电机,50% 以上才能很好的进入恒定转速,50%以下的电调不作数据标定的,是吧
那样的话,我的油门曲线可以按照一条直线 0-60-60-60-60  来做了,机子的升降主要靠螺距来完成,这样转速一定得相对高一点的恒定转速才好控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十字盘已通过配平器结合正反压连杆扳手调平了... ...
              还望指 ...

不知道你是纯新手还是有点基础的,纯新手还是从小六通玩起,调节的东西少点,炸起来也便宜点。有点基础的话,可以玩450级别,建议把450安装调试得范文好好复习几遍,确定不是机械原因。说实话,有些东西帮不了你,熟练的老手刚起步前,都是看几百篇技术论文,从中吸取精华,调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