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F802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7-04-05):
由于frsky官方接收价格太“美”,决定用第三方接收机RX-F802,但是回传能收到信号,但是不显示电压信息,哪位前辈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F802原本就是没有telemetry的。
老外有得改和刷固件。但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因为这款接收机很容易坏的。

Frsky官方接收机虽然贵但是很耐操的。我3部X4RSB到现在都没坏过。机架,电调,电机飞控什么的都换过好几套了。唯独收机没换过。

楼主:
F802是带回传的,F801不带telemetry。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802用A1接3S电池即可读出电压。A2只能输入0~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用A1接3S电池即可读出电压。A2只能输入0~3.3

需要怎么设置frsky x9d plus中数据传输,我可以在发射机李看到数据,就是一直显示不了时时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