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小鸡鸡用的2S电池

楼主(2017-04-05):
最近开始玩上了2s小无刷。
在小赛道上的时间只比4S 200mm的穿越机慢一点点。

无奈电池方面就出现问题了。
我是最近才开始接触2S 电池。听小直机和固定翼的飞友说过2S 电池很容易坏。

我的设定是7.0v以下警报。也不算太暴力飞。都是40-50%油门。
7.0v以下警报后换电池。回到家后检查电压为7.6v,每节是3.8v

试用了高x 2s 350mah和花x 2s 850mah。新电池电阻都是30多。

请问是否2s 电池的电阻都这样高?
有什么2s 550mah的电池好介绍?

网友A:
通常来说容量越小内阻越高。 如果有同容量4s内阻小的,可以拆成2个2s用

网友B:
双X的用还不错,标550,可以放电放出6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容量越小内阻越高。 如果有同容量4s内阻小的,可以拆成2个2s用

谢谢。我下次买花牌4s 550mah的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X的用还不错,标550,可以放电放出600多

双x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x的是什么牌子?

双天的锂电池。。

网友:
双天、x能我都用了,
情况如下;
高能350mah    重20g   没有标c   kingkong 90gt 原配
双天400mah   重30g   30c     自购3块
高能700mah    重39g   30c    自购4块

以上是依次买的电池, 就是因为感觉对电池的续航很不满意,使用试着买了2个牌子,我的kingkong 90gt装有osd可以看到实时电压  刚冲完8.4v  上飞机,起飞就迅速降到7.5左右,如果7v降落的话估计也就2分钟左右,即便是双天的也是如此,  后来换大点的高能700mah也是没什么大的改观,  都是原厂的参数,我正郁闷中呢,希望其他前辈共同探索并予以指导。

网友:
从做工来说,我个人感觉高能品相还是不错的,很规整,方方正正,双天的开起来高大上,但电池外观高低不平,性能也没有令我眼前一亮,  体积也比高能的大了许多。   花牌我也有,做工也不错。

网友:
我用双天550mah,OSD 中飞到6.7V,停下一会恢复到7.2V,大概4分半,用90GT机架自装的机机,x能同样电池撑的时间短些。实际还能上3s, 还能多个1分钟左右。

网友C:
个人觉得小电池不用太在意电压,本身内阻就大,悬停直到感觉油门无力了基本就是没电了,看一下飞了多久,暴力飞减个1分钟也就够了吧(我不会暴力飞)
即便这样放电,我的电池回压也能到3.5 左右,这样才能发挥电池的效力我的是2S850,悬停7分钟极限,1104 4300kv ,3020桨。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小有小的玩法,小容量电池就别想着什么电压报警了,osd看电压什么的都没用!你直接飞到osd上显示6V下来在测试电压会发现**刚好7.4v

别看小鸡鸡简单,技术都在小鸡鸡上一般厂商都不敢踏进迷你领域,还有很多地方技术还是跟不上的!        大机基本没啥技术可言谁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小电池不用太在意电压,本身内阻就大,悬停直到感觉油门无力了基本就是没电了,看一下飞了多久,暴 ...

说的有道理。把警报设去6.6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把警报设去6.6v了。

我的意思其实是记录时间,在控上设置个倒计时,不看电压,因为有内阻的关系,瞬间的高负载单片电压可能会很低,但其实没有过放,还可以飞

网友E:
我用过花X 2S 550内阻16,还不算高。其实满油飞可以,如果电池带不动只会造成动力明显下降,但电池仍然有电,最伤电池的其实是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有小的玩法,小容量电池就别想着什么电压报警了,osd看电压什么的都没用!你直接飞到osd上显示6V ...

我也是放电到6.5左右,  因为双天的外壳说明书说,只要不低于3.0v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