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T 折腾的

楼主(2017-04-05):
折腾了好一翻工夫,它终于能飞了…
但现在遇上一个问题
起飞时平稳的,但没几秒时间,会慢慢往右前侧飞
而且随着飞行时间愈长,往右前的倾角愈大
大到往左打满舵都拉不回来
请问大神,这是代表我的90机t 坏了吗? ?

网友A:
飞机震动引起的。要不电机减震,要不飞控减震。其实往前飞,过几秒你会感觉情况会好些的。

网友B:
关加速度计用手动模式看看?

网友C:
穿越机不能定点定高飞,会飘是正常现象。

网友D:
正常的,震动引起,想要稳的话手动模式更稳

网友E:
我也同样题,往前飘,越飘角度越大。

网友F:
飞控加o圈减震就好了,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后面发现加了减震之后,悬停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