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 70 四冲运行时渗油

楼主(2017-04-05):
周末磨合了一下发动机,很好启动,一点就找,但是发现运行的时候渗油出来还是比较厉害的。初步怀疑是气门盖和曲轴箱盖出油。

仔细观察了一下发动机,只看到化油器那里有密封垫片,其他部位都没有。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想发动机干净一点是不是需要自己找垫片纸做垫片?或者有不有其他什么胶之类的?

我试着用A4纸敲了一个气门盖垫片,但然并卵没什么鸟用,大家有推荐的材料吗?

网友A:
我也是磨合的时候发现这里漏油,目前没正式用。准备到时候上免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磨合的时候发现这里漏油,目前没正式用。准备到时候上免垫胶

免垫胶是专门的密封胶吗?马云家买的吗?

网友:
找修车用的那种垫子敲一个试试,普通纸不行呀

网友:
按理来说应该用个专用的密封O圈,如果没有匹配的O圈,用发动机黑胶也行

网友:
我用过的三爷就没有不漏油的,放心吧,没问题,就是清洁的时候费点事

网友B:
可以买vok排气管密封胶 免垫片那种 8块一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免垫胶是专门的密封胶吗?马云家买的吗?

就普通的发动机免垫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vok排气管密封胶 免垫片那种 8块一支

谢谢,买回来了试试效果,再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普通的发动机免垫胶就可以了

网友:
石棉纸就行,刻刀刻一个就好了

网友C:
三叶的发动机渗油是正常的,我的是用汽车用的密封胶涂点下去再装螺丝的,涂了以后就没有漏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的发动机渗油是正常的,我的是用汽车用的密封胶涂点下去再装螺丝的,涂了以后就没有漏油了

你涂了哪些地方?

网友:
气门盖,曲轴盖,反正能拆得出来的都涂点再上螺丝,那个正时齿那个盖就不要乱拆,点火正时错了打不着火

网友:
三叶的所有发动机密封都不是很精密,高温过后都会出现渗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