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楼主(2017-04-05):
求大神给发跟7008对频的视频,详细一点的那种。说明说看不进去谢谢

网友:
百度上随便一搜就有了

网友:
优酷上有,自己搜一下。

网友A:
说明书必须要好好看,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和参数需要去研究设置,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它,对频率是最简单的步骤了.
大概说说吧,视频估计专门去录的人不多啊.

以18SZ为例: 7008协议为FASSTeest   直接进 SYSTEM TYPE  单接收机选 SINGLE,双接收机选DUAL,然后点LINK后等接收机等变绿就行了.

很简单的操作.

网友:
楼上说的对,对频只是遥控器使用的开始,以后还需要了解很多设置等等,不认真仔细的看说明书,凡是都来问这样合适吗

网友:
接收上电之前,按住接收上面的対頩键,然后开控,选择対頩(好像是SF什么的)

网友B:
玩这东西得有点研究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必须要好好看,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和参数需要去研究设置,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它,对频率是最简单的步骤了. ...

谢谢,这个英文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东西得有点研究精神

我会坚持下去的

网友C:
刚刚从JR换成FUTABA,看了说明收,发现FUTABA的制式确实多,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从JR换成FUTABA,看了说明收,发现FUTABA的制式确实多,比较复杂

哈哈,我一接触就是这个控我更郁闷,什么也看不懂,一脸懵逼加QQ2489898690

网友D:
用的什么控?

网友E:
说明书不看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控?

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不看怎么用

在看视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futaba

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的

T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T14sg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18sz遥控和接受机距离半米内,选择好制式就自动完成对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