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接收机掉落,全程无信号降落

楼主(2017-04-05):
好久不来5I发帖了,主要现在管制太厉害,自己没事找个大野地飞飞得了,前一阵朋友送了一台老式的X8,本想装H飞控,但是好久没用了,也有点复杂,出掉了,换了一台U22,装机 飞控 一上午完毕,话说U22飞控装机真是简单的很,参数也简单明了,本来也想买个切糕,后来网上没人卖,遇到果子的433,价格也差不多,而且感觉果子433做的挺精致,天线也漂亮,朋友飞了10KM 也没什么事,买回来发现个问题,U22和果子的433不显示RSSI信号,真不知道怎么弄了,没信号数字就没有吧,也没打算飞太远。第一次试飞 在湖边,做了围栏,2000米,感觉也就飞了1000多米 ,没有触发围栏功能,FUTABA14SG和U22的控制模式在设置6通道的时候 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明书上的6通道 需要反向设置,第一次起飞后 没弄明白,手抛后 直接是盘升模式了,后来切了半天 切了手动 然后换了返航模式了,研究了一下也没看明白,主要是忘带说明书了,切记时刻带说明书,然后飞完回家也没调模式,过了很长时间,清明有假期,叫上好朋友准备跟拍,我是X8  他是X5,等我起飞后,又是盘升模式,无奈打到了手动,结果顶风有点大,把上盖吹掉了,上盖还粘的接收机,直接也掉地上了,这下完蛋了,飞机没信号了,不受控制了,直接返航回家,高度200,关键刚刚起飞,才耗了200多mha,我上的格氏的10000,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啊,郁闷啊,出师不利,没办法了 录像吧,希望今天风小一点,别下雨,朋友也很无奈,飞了飞自己的X5,没半个小时就下来了,一起抬头等X8的降落。一直耗电9000多,就开始玩命掉电压,已经不能保持高度了,盘旋降落在天地了,没有损伤,真实万幸啊。随后电池3.1的电压,当场308充回来,把模式也调正确。别的不说了  飞控  电调保护  电池  都完美才能这么幸运,买彩票去了。

下面是视频和照片

图片不分前后    看视频吧~!~!~

网友A:
等待的时候是个啥心情

网友:
这小眼神儿

网友:
X8盖子扣子

网友B:
没信号还能飘一小时啊,飞控控制电机舵机动吗?没电了在降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信号还能飘一小时啊,飞控控制电机舵机动吗?没电了在降落下来?

飞控,自动返航。没有电了就保持不了高度就下来了噻。

网友C:
为什么飞机不是绕一个方向转圈,而且左右的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飞机不是绕一个方向转圈,而且左右的摆的?

返航模式,不是盘旋

网友D:
这个飞控可以额。什么飞控?接收机空中断开能自己切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的时候是个啥心情

就坐在车上  眼巴巴的看这飞机一圈一圈的 就是不下来  希望装上个鸟啊什么的~1

楼主:
发个链接看看呗

楼主:
一群人抬头看飞机  说飞下来看看  我说下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控可以额。什么飞控?接收机空中断开能自己切返航。

设定的失控保护  U22的飞控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链接看看呗

Tb店铺,小华航模

网友E:
朋友你太幸运了,你用的是切糕,如果是其他飞控你就等着丢机吧,因为切糕飞控没有433信号了,还是433链接线。都执行返航。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丢机。433接收机空中烧了。a控没有执行返航。损失3000+

网友F:
牛B 好想看看楼主等飞机那段时间的心理路程~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太幸运了,你用的是切糕,如果是其他飞控你就等着丢机吧,因为切糕飞控没有433信号了,还是433链接线 ...

A控,丢机小王子,能不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太幸运了,你用的是切糕,如果是其他飞控你就等着丢机吧,因为切糕飞控没有433信号了,还是433链接线 ...

APM也是无信号回起飞点盘旋直至落地,跟是不是切糕没关系。切糕不是神,反而我们这一堆切糕出问题了的。见过起飞没离地就失控撞路边暴机头的没?就是切糕飞控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太幸运了,你用的是切糕,如果是其他飞控你就等着丢机吧,因为切糕飞控没有433信号了,还是433链接线 ...

按道理 所有飞控 一旦丢失信号 都应该有返航设置啊  我PIX  H  和U22都有这个功能  这应该是最基本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B 好想看看楼主等飞机那段时间的心理路程~哈哈哈哈~~~

那心情就想说,早知道今天就不飞了,这可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飞机下不来,以后装个接收机在上面~!

网友:
接收机都掉了,没sei了

网友G:
飞前要检查好

楼主:
检测了, 只是起飞后风太大 把上盖吹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太幸运了,你用的是切糕,如果是其他飞控你就等着丢机吧,因为切糕飞控没有433信号了,还是433链接线 ...

可以的,我用的切糕433接收和A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我用的切糕433接收和A控

你试试把433和飞控单线链接线断开。看看osd显示返航不。看我以前发得帖子。全套a断线测试视频。

网友I:
我经历过433发射烧掉,失去控制,飞机在天空盘了1个时直到没电才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经历过433发射烧掉,失去控制,飞机在天空盘了1个时直到没电才落下来。

当时什么心情!~!~和我一样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时什么心情!~!~和我一样呗!~

还好图传一直稳定工作,知道飞机在哪 多高 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好图传一直稳定工作,知道飞机在哪 多高 多远

接收机烧了  没信号不返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烧了  没信号不返航吗

返航后在头顶盘,433发射烧了,就这样一直盘到没电才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