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无人机DIY

楼主(2017-04-05):
        本人于16年8月份买了个品牌植保无人机使用感觉良好,飞的确实挺稳,就是太贵了,于是便产生了自己制作植保无人机的想法,首先在网上收集各种植保机的参数及规格,最终决定做一架4轴10公斤的飞机。
        DIY开始了,第一步当然是选择配件。
        1.动力部分采用了恒力9系120kv,好盈乐天100a电调,28寸大桨。
        2.喷洒部分是买的一体化的脚架,含药箱,喷洒,水泵的模块。
        3.折叠件就根据d30管件挑选了一下。
        4.最难的就是自己设计中心板,好在自己有设计基础,这里是用CAD 软件画图,画图时注意开孔要严格参照配件的设计标准,再留点小孔留给捆绑线路用,最后把图纸发给碳纤板加工厂家制作,机臂的管子在CAD 上根据轴距算好长度请厂家加工好(包括打孔)。
        5.电路是自己焊的,主要是将两个6s电池串联成一个12s的动力电,飞控电从其中一个6s电池上接(注意,一定要从负极上接电,为此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两次烧毁T1a飞控,损失惨重)。分电板上焊上几个接头给电调用,再多留两个接头留给水泵使用(要接12s电变压为12v的变压器才能接到水泵的电调,水泵电调根据电机选择,有刷的用有刷电调)
        6.由于之前烧毁了拓攻飞控,于是又重买了个飞控,这里用了大疆n3飞控,接电调参(为了安全,设置全程不装大桨),首次试飞就用默认参数,主要是把遥控器通道设置好,把电调全部校准一遍,电机转动的方向要符合调参指示,最后再作水泵电调测试以免通道接反。
        7.盖上上盖板,上好螺丝,拿到室外做个罗盘校准,做完了就接动力电用遥控打杆测试电机整体的联动组合是否正确。
        8.所有设备充电,到户外人少的地方测试,首次试飞不加水,飞行稳定的话再加少量水测试。

楼主:
再补几个图纪念一下首飞测试

网友A:
6,楼主问下如何理解从用12S串联然后从另外一块6S电池负极上接电?方便画个简易图指明下?许多飞控电压模块不支持12S,N3电压模块是支持的。

网友B:
板子面积太大了,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面积太大了,重

确实是重了,3㎜,成本也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主问下如何理解从用12S串联然后从另外一块6S电池负极上接电?方便画个简易图指明下?许多飞控电压模块 ...

这样接电,就可以用到6s的电了,如果飞控用的电压还低那就在这里再加个降压模块。

网友:
飞一阵子就知道毛病有多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电,就可以用到6s的电了,如果飞控用的电压还低那就在这里再加个降压模块。

了解,多谢!

网友: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

网友:
有需要的客户可以联系我,我司专业研发生产各领域无人机多年,且为多个同行厂商提供零配件,性价比高。可加我QQ397840201

网友C:
顶!用的农业版吗?N3好用吗? A3比他贵很多 有必要上A3吗?植保新人~
不知道pix那种开源飞控可以不可以做植保

网友D(2017-05-07):
土八路出身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八路出身的路过

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用的农业版吗?N3好用吗? A3比他贵很多 有必要上A3吗?植保新人~
不知道pix那种开源飞控可以不可以做 ...

N3够用

网友E:
这电可以用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可以用多长时间啊????????

十几分钟

网友F(2017-10-09):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呀

双路植保专用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