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不是买到假电池了

楼主(2017-04-05):
前今天在淘宝买个块达普3s5200mah的电池。到手充放试试,用的b6放电,截至电压9v。放电之后一节电压3.6,剩下两节都是2.7,放电量也只有4300mah,是不是电池有问题。现在卖家一口咬定是我充电器问题,电池给他过放,不同意退货。
各位老鸟帮忙看看到底是电池问题还是我使用方法错误。

网友:
3是锂电放到9v。为什么放这么低电压

网友:
请问b6怎么放电

网友:
为啥要放到每片3V呢?B6性能差点,最好用好点的充电器,不过这块电池可能已经过放了。

网友A:
如果你确认每一片电芯都充满了,做好了均衡,之后开始放电测试,才放出这么点,那么电池确实有问题。

2.7V 没问题,不至于严重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认每一片电芯都充满了,做好了均衡,之后开始放电测试,才放出这么点,那么电池确实有问题。

2 ...

充电已经做好了平衡还是0.5c的慢充。放电前半段还不错,3.8v之前都是平衡的,到3.7v左右第一个电芯就几乎不怎么降电压了。

网友B:
B6不标准的,B6充电器不成

网友:
我表示b6这种充电器送我我都不要!

网友C:
b6确实差了点,现在2。7你用万用表测的还是b6自己显示的。你用太垃圾的充电器测出的数据找人家对峙是有点问题。

网友D:
你可能买的是假b6

网友:
可惜了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认每一片电芯都充满了,做好了均衡,之后开始放电测试,才放出这么点,那么电池确实有问题。

2 ...

b6的电量显示非常不准,4.5A充电一个小时显示充入3600mah......完全就是每秒+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b6的电量显示非常不准,4.5A充电一个小时显示充入3600mah......完全就是每秒+1

嗯。B6之烂,世所共识。
不论如何 3.6 + 2.7 +2.7 绝非正常。

网友F:
3S5200的达普电池多少钱买的?我昨天去买电池,3S5200  20C电池竟然卖212.5,元,这价格长得也太离谱了吧价格涨了40多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确实差了点,现在2。7你用万用表测的还是b6自己显示的。你用太垃圾的充电器测出的数据找人家对峙是有点问 ...

万用表也是这个数值。b6再烂,放电最大只能1a能放成这个样子,那上机放电岂不是更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买的是假b6

B6没有真的,我碰运气花了60买了个精度5mV以内的。可以用PG C610或者直接上SC-6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B6之烂,世所共识。
不论如何 3.6 + 2.7 +2.7 绝非正常。

各种地方航模店控电没一个真的,有一些店没有牌子的或者什么K POWER标称3S2200mAh8C 实际上才1600然后一个月后一片内部短路废了。在OM模型店买的ONE控电实际容量1000内阻200m欧,还有紫星能源的3S2200实际容量980内阻100。

只好用能装的下18650或者18500或者14500组电池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种地方航模店控电没一个真的,有一些店没有牌子的或者什么K POWER标称3S2200mAh8C 实际上才1600然后一 ...

我这买的不是控电,是25c的动力电,要控电谁还管它平衡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买的不是控电,是25c的动力电,要控电谁还管它平衡不平衡的。

那就是虚标了。如果卖家不同意那么就申诉吧。
因为不论平衡还是不平衡。即使不用平衡功能充电那么一致性也不至于那么差。

也有可能是B6坑,电流和容量误差可以高达20%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虚标了。如果卖家不同意那么就申诉吧。
因为不论平衡还是不平衡。即使不用平衡功能充电那么一致性 ...

容量就算了,有可能是充电器计算问题。主要是放电电压太不平衡,用起来的话放到单节3.8必须得降落,要不会造成另外两节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5200的达普电池多少钱买的?我昨天去买电池,3S5200  20C电池竟然卖212.5,元,这价格长得也太离谱了吧{:1 ...

155买的,是敏定在咸鱼卖的,从南阳发的货发货人写的敏定,看来是把瑕疵电池拿到咸鱼卖了。以为买到便宜,谁想还是被套路了。

网友:
看见你的充电器显示8.98伏,应该是过放了的,锂电池没片电心不能低于3.7伏电池寿命猜长一些

网友:
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不能设定9V吧?新电池设定11.1V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5买的,是敏定在咸鱼卖的,从南阳发的货发货人写的敏定,看来是把瑕疵电池拿到咸鱼卖了。以为买到便宜 ...

咸鱼水很深,我不敢在咸鱼买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155买的,是敏定在咸鱼卖的,从南阳发的货发货人写的敏定,看来是把瑕疵电池拿到咸鱼卖了。以为买到便宜 ...

闲鱼擦亮眼睛还是有好货的

网友:
放电不要低于3.5v

网友:
b6问题。我上次买b6 整整换了3家。退了两次货。

网友:
B6这种垃圾玩意,楼主也敢用,再好的电池也给你玩挂了~

至少也得上个A6吧,不差钱的话直接308,爽歪歪~

楼主:
引用 楼主:
155买的,是敏定在咸鱼卖的,从南阳发的货发货人写的敏定,看来是把瑕疵电池拿到咸鱼卖了。以为买到便宜 ...

发帖去吧南阳敏定曝光

网友:
绝对过放

网友:
但电池也有问题

网友:
闲鱼买到假电池了

网友:
品牌、出处,容量就不要较真了

网友H:
B6放电就是个渣,就用过一次,跟楼主一样,放到最后严重不平衡。
后来用射灯自制了个放电器,用起来好得很。
所以这个情况,我倾向于B6有问题。

网友:
设定9V,放电有点过吧,这种电池我用过,不大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H:
B6放电就是个渣,就用过一次,跟楼主一样,放到最后严重不平衡。
后来用射灯自制了个放电器,用起来好得很 ...

放到单体3.4伏一下开始不平衡就对了。但是严重的情况要看多少若3.6和3.3就不对了。其实这和b6没有关系只和电池有关系。关于放电是整块电池放电,没有平衡回路干扰所以才是真正考验电池一致性的。b6也一样,充电那就不同了

网友:
b6没有问题别赖b6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不标准的,B6充电器不成

确实,我那个充7节镍氢电池组竟然给我显示出12v的电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B6放电就是个渣,就用过一次,跟楼主一样,放到最后严重不平衡。
后来用射灯自制了个放电器,用起来好得很 ...

确实,放电的时候电池电压能瞬间掉2v,所以电池很容易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确实差了点,现在2。7你用万用表测的还是b6自己显示的。你用太垃圾的充电器测出的数据找人家对峙是有点问 ...

b6电压显示严重不准,尤其是充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咸鱼水很深,我不敢在咸鱼买东西

电池买2手的确实不安全,瑕疵外观看不出来。遥控器2手的没什么,一般外观看起来不错,能开机的基本没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闲鱼擦亮眼睛还是有好货的

是的。而且许多淘宝上是买不到的。或是学生时代想买,但是当时绝对是天价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