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带的防松螺母你们都是怎么拧的,也太紧了吧

楼主(2017-04-05):
浆断了,想换个浆,用钳子夹住拧,根本拧不动啊,手根本抓不住电机,电机会跟着一起转,有什么专门的工具吗

网友:
紧的时候先抓住桨拧 松了后抓电机 建议用套筒

网友A:
无敌费劲的话通常是上紧的时候没有对准螺纹,硬生生咬进金属了。

网友B:
按说就头上一层胶不会特别费劲的,拧上去的时候难吗?

网友:
抓住电机外转子,不行就戴橡胶手套

网友:
用夹核桃的钳子啊

网友:
用烙铁把桨根化了!在拧

网友:
必须拆桨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就头上一层胶不会特别费劲的,拧上去的时候难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扭上去的时候就很紧很涩的感觉,不像以前的那种ZIDAN头,轻轻就拧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敌费劲的话通常是上紧的时候没有对准螺纹,硬生生咬进金属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扭上去的时候就很紧很涩的感觉,不像以前的那种ZIDAN头,轻轻就拧进去了

这种防松螺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
看准方向使劲茗。同向松,反向紧

网友:
棘轮扳手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扭上去的时候就很紧很涩的感觉,不像以前的那种ZIDAN头,轻轻就拧进去了

...

"很紧很涩"就对了,否则怎么“防松”呢? 但是“用钳子夹住拧,根本拧不动”就不对劲了。

网友:
这么紧,拔出来看看伤了没有,没有的话使劲拧!

网友:
哦,拧下来。哈哈
话说,紧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涩的话就不太正常了,放松螺母上面有一圈塑胶,按理说不会涩的

网友:
上点油啊!还有不紧不舒服啊,送了会射。。。。桨哎

网友:
抓不住电机用鼠标垫,就那种便宜的鼠标垫就行,垫着鼠标垫就能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