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到舵轴哪里滴水不漏?

楼主(2017-04-05):
轴套管两端加法兰轴承,舵轴四周打满黄油。模友们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首要的是让轴套的高度超过水线,其次是加装轴承或者铜套,轴套里灌满黄油。

网友:
304硅橡胶,很好用的

网友B:
只能用用油封了    好像现在最小的油封孔都是6MM的

网友:
轴管低于水线基本就是做梦,你可以试试有种东西叫骨架油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用油封了    好像现在最小的油封孔都是6MM的

买到过4MM的,但是机械磨损伤不起

网友:
与其拼命改进密封不如加个潜水泵定期抽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到过4MM的,但是机械磨损伤不起

舵磨损不了多少,轴就难办点,其实一点点漏水不是问题。玩一次就维护一下不就可以了,何必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到过4MM的,但是机械磨损伤不起

我现在用的就是油封密封  磨损是有不过起码磨损个几年才会进水吧    我用油封的轴套里面加的是液态润滑油   豆浆机都是用油封    你用很容易坏可能轴的表面光滑度不够吧  图片舵轴黑色的就是油封      螺旋桨哪里的看不见了已经安装了螺旋桨没有拍照

网友:
现在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是用的油封密封   防止机油跑出来      真船也是用油封   油封磨损的快慢取决于 接触面的光滑度

楼主:
油封密封不太了解,怎么使用,哪里购买?

网友:
轴套的高度超过水线1/3最保险

网友(2018-09-05):
油封8mm以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要的是让轴套的高度超过水线,其次是加装轴承或者铜套,轴套里灌满黄油。

轴套的高度超过水线的话,基本没有进水之虞,轴承只是让舵轴转动更加顺滑。轴套的高度低于水线的话,什么都是白搭,只是多长时间进水多少而已。

网友:
螺旋桨轴和舵轴原理是一样的,你的螺旋桨轴也漏水?!

网友:
好象5MM以下的骨架油封没有吧

网友:
首先船体内舵轴套高度要超过船尾的最大吃水线,其次舵轴与轴套的密封看情况如果是轴承的,轴套上下轴承间加注牛油,类似于螺旋桨轴的处理。再有舵轴直接与轴套接触的就要求配合的精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