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2.4G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吗

楼主(2017-04-05):
天地飞的2.4G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吗,谁试过

网友:
天7似乎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A: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举个例子,我出去飞,小飞机落地,没有拔掉电池,就去飞另外一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举个例子,我出去飞,小飞机落地,没有拔掉电池,就去飞另外一架,结果

哈哈  我也见过这么玩的

网友:
请问你是用在什么上面  同时去玩的东西很罕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举个例子,我出去飞,小飞机落地,没有拔掉电池,就去飞另外一架,结果

同样的经历,吓了我一跳.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我接了四个,两个四通道,一个六通道,一个七通道

网友:
只要是对好频的,都可以同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