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起飞!华坑D10刷deviation加装模块,对频睿斯凯sbus接收

楼主(2017-04-05):
本来想出掉d10换睿斯凯x9d,无奈实在没票票,逛了两天各大论坛,终于找到。。。解决方案
。。。。。。。。。。。。。。。。。
逛了大半天某宝,按大神说的找到一家比较靠谱的卖家,迅速买入模块cc2500pa,第二天收到

开始拆解D10,小心螺丝丢失。。。。。。下图为拆掉高频头的样子!

继续上网逛论坛,终于搞清楚了原装高频各引脚定义:

然后开始。。。。。。。。。。。。。按照下图定义:

1、拆掉主板,之前最好留下周围插线图,以便还原

取下主板,这四个焊点焊上杜邦插座(2.54间距)再安回即可。

2、按照上图焊接插线,做好以后是这样

切记cc2500底部有焊点,小心短路

3、选取天线开孔,d10后壳在aux4和aux5出都有预留孔,只需小小处理下便可直接用

将那个黑色铝片按照下图处理下

我选了右边aux5处,处理完了是这样

4、注意检查各引脚是否有虚焊,短路等
合上后盖,先别上螺丝,等最后没有问题再上螺丝

5、刷deviation5.00固件,刷机教程自行去网上扒吧

6、改写固件hardware.ini文件中的参数,将两行标有cc2500的前面的“;”去掉

7、至此,大功告成!!!!!!!!!!!!

测试视频在20和21楼

网友A:
这帖子5I我没发。。。我看到用AUX5做出口就知道是你了。。。写的不错。。接线参照比较详细。我是边改边拍照,不是很详细

网友:
这种技术贴肯定要顶的。

网友:
技术大神 小白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5I我没发。。。我看到用AUX5做出口就知道是你了。。。写的不错。。接线参照比较详细。我是边 ...

是你呀,,造福魔友

网友B:
赞个。。。也改改去。。。。

楼主:
来来来,各位来围观大神,本贴参照此大神神帖完成,再次感谢!!!!!

网友C:
大神改写固件是改遥控的还是2.4g模块的?

网友D:
有四合一模块,直接插到上面然后飞几根线就行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用ac800这样的接收机么?实际效果如何呢?另外就是devo貌似没法用高频头的回传接受放大功能吧(不确定。也许只是d7e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四合一模块,直接插到上面然后飞几根线就行

四合一多少钱,这个模块好一点的才3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改写固件是改遥控的还是2.4g模块的?

是遥控的deviation5.0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个。。。也改改去。。。。

改了还是非常爽的,尤其是飞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用ac800这样的接收机么?实际效果如何呢?另外就是devo貌似没法用高频头的回传接受放大功能吧(不 ...

睿斯凯那个超迷你ac800?可以用的,我的最新D16协议都能用,回传我还没试,不过rssi是可以用的回传必须接收支持才可以,高频头的接收放大只需要把len脚接高电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用ac800这样的接收机么?实际效果如何呢?另外就是devo貌似没法用高频头的回传接受放大功能吧(不 ...

d7e不知道,d10可以用,d7e太。。。想用还要改电源模块,发射模块,还要加通道。。。太麻烦了唯一好处就是体积小,易携带,对体积不要求的直接D10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睿斯凯那个超迷你ac800?可以用的,我的最新D16协议都能用,回传我还没试,不过rssi是可以用的回传必须接 ...

回传放大据说主要是devo的遥控器里面没有做这个功能。。不知道是纯固件问题还是硬件也有局限。。。

网友F:
为什么我刷出来只有4个通道,是固件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刷出来只有4个通道,是固件问题吗

你必须调混控,开启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传放大据说主要是devo的遥控器里面没有做这个功能。。不知道是纯固件问题还是硬件也有局限。。。

devo的确没有,应该是硬件问题,睿斯凯的有回传

楼主:
改装过后睿斯凯D16协议接收机测试视频,遥控器如果立起来距离会更远?from=s1.8-1-1.2

楼主:
改装过后RX1002接收机测试视频,遥控器如果立起来距离会更远

网友G:
我擦,天线竖起来测试下楼梯。你该测水平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擦,天线竖起来测试下楼梯。你该测水平a!

接收机的天线是线极化,会随时变化的,怎么样都可以的,要是全向还是圆极化

网友H(2017-10-24):
请问tms和tck的区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tms和tck的区别在哪?

你自己研究研究,这都快一年了,定义我都忘了

网友:
我对你只有一个--服!!字!!

网友:
期待空中拉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

不是大神,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网友J:
技术贴确实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技术贴确实牛啊

都是没钱逼得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都是没钱逼得呀

也准备去@d10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准备去@d10

搞它,不搞真对不起神控的称呼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o的确没有,应该是硬件问题,睿斯凯的有回传

不是deviation的问题,是你接线接错了。

这张图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引脚8是PA使能,你直接接到VCC,PA一直工作。发射不会有问题。
引脚9是LNA使能,这个脚你是悬空的LNA永远都不工作。所以没有回传放大。
其实在deviation的代码里,切换CC2500收发模式时,有更改GDO0和GDO2两个引脚电平的。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第5脚GDO2接第9脚LEN,第6脚GDO0接第8脚PEN。这样收发都能放大。

楼主:
大神你试了么,如果可行我就给你置顶了,我还真的没研究这个?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试了么,如果可行我就给你置顶了,我还真的没研究这个?

我没试过,不过可以看deviationtx网站上的描述。
4.0.1以及更老的版本,PA_EN接VCC,LNA_EN接GND。
4.01及之前版本的deviation固件不会用到模块上的LNA,这个从deviation的源码也能看出。
4.0.1版本之后的固件,PA_EN接GDO0,LNA_EN接GDO2。
这是最官方的接法了。不会有错。
原始出处供参考。
https://www.deviationtx.com/wiki/modulelist/cc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没试过,不过可以看deviationtx网站上的描述。
4.0.1以及更老的版本,PA_EN接VCC,LNA_EN接GND。
4.0 ...

多谢了哥们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搞它,不搞真对不起神控的称呼

有没有某宝靠谱卖家?能推荐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某宝靠谱卖家?能推荐一个吗?

没我哎,我买的很长时间了,记录都找不到了

网友L(2018-01-09):
楼主。请问下我都接好高频头。也刷好了。固件。分号也除去了。但是选择fhss协议的时候不能初始化。不能对频。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问下我都接好高频头。也刷好了。固件。分号也除去了。但是选择fhss协议的时候不能初始化。不能对频 ...

如果你确定高频头接的没问题那就是你刷的固件不匹配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确定高频头接的没问题那就是你刷的固件不匹配

搞定了。遥控本来就是没有对频界面的。开机自动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搞定了。遥控本来就是没有对频界面的。开机自动对频

啥控啊?搞定就好

网友L:
d10加cc25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d10加cc2500啊

我的d10现在专飞固定翼了

网友M:
老师好厉害,相信你能教出高材生

楼主(2018-02-14):
引用 网友M:
老师好厉害,相信你能教出高材生

我是个学生……

网友:
技術貼確實牛

网友N(2019-02-01):
老哥,你的固件能拷一份给我吗?
我刷了5.0固件只有frsky和frsky-v8这俩协议,找不到frskyx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哥,你的固件能拷一份给我吗?
我刷了5.0固件只有frsky和frsky-v8这俩协议,找不到frskyx协议。

加我微信yang540496916,我也忘了我还有没有留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哥,你的固件能拷一份给我吗?
我刷了5.0固件只有frsky和frsky-v8这俩协议,找不到frskyx协议。

你加vx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加vx吧

看了几天的官网,找到夜间建造了。

网友(2019-03-03):
神控就是神控

网友O:
请问,改装cc2500后,刷5.0,原d10里的模型文件丢失吗?里面直升机,穿越机,大机小机好几个模型都在里面,要重新调试的话,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P:
引用 楼主:
改装过后睿斯凯D16协议接收机测试视频,遥控器如果立起来距离会更远?from=s1.8-1-1.2

请问楼主,能不能对频 XSR 接收机? 好像协议就是D16。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改装cc2500后,刷5.0,原d10里的模型文件丢失吗?里面直升机,穿越机,大机小机好几个模型都在里面, ...

没有了,需要重新建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能不能对频 XSR 接收机? 好像协议就是D16。

可以对频xsr

网友:
谢谢回复,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9-06-16):
楼主,我的d大固件也没有d16或是frskyx协议,找了很多没找到,你能给我一份吗?邮箱1539398217@qq.com,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