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7-04-05):
请问这个2627能不能用在船上 或者6024喷射泵上。  配40A的电调 3s
类似下图的喷子
(请勿发布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A:
可以用,但不推荐。
原因:
1. 外转散热成问题,内转可以加套,外转需另加水冷座,散热效果还差。
2. 电机KV高了点,KV3000左右最合适6024那个玩具喷水泵,转速过高,水泵会空泡吸不上水。

网友B:
上面是什么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什么船?

然而楼主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不推荐。
原因:
1. 外转散热成问题,内转可以加套,外转需另加水冷座,散热效果还差。

看过您的帖子 用2040扭力够吗 还有请教一下您的舵机是怎样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什么船?

一个外国品牌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您的帖子 用2040扭力够吗 还有请教一下您的舵机是怎样装上去的

我觉得够用了,这种小船不追求速度。可以买个铝合金的舵机固定架,用环氧胶固定在船上。
例如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够用了,这种小船不追求速度。可以买个铝合金的舵机固定架,用环氧胶固定在船上。
例如这种:

谢谢了!正准备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不推荐。
原因:
1. 外转散热成问题,内转可以加套,外转需另加水冷座,散热效果还差。

入了 2040 kv3200了 配40a电调 3s的点能跑多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