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3走线

楼主(2017-04-05):
最近在搞X3,求各位大神给点关于走线的指点,有图片更好,不剩感激。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那个电机和电调线怎么安装的啊?

网友:
简单粗暴

楼主:
这个野兽走线,看着阔以的

网友A:
x3反正是练习机 少不了炸  步线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哎,还是有点抢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反正是练习机 少不了炸  步线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这话我同意 我就是瞎布线的 反正要拆

网友:
电调安装那个位置,头罩不好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