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塞斯纳,首飞成功,以及飞行感受~

楼主(2017-04-05):
RT

4.2进行的首飞,早上,在学校操场,因为放假,人特别特别少,晴空万里,然后很幸运的首飞成功!

没有想象中的,断桨、降落不稳,以及极易失速~这些统统没有,挺好飞的感觉

到现在为止,飞了有20电了,对这架鸡鸡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了,so~斗胆谈谈我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因为桨保护器型号买小了,虽然强行扩了孔,但是整的不太好看,首飞就直接上ZIDAN头固定了,用的8寸那种马刀桨,比较耐摔

因为刚开始不熟悉,所以降落的时候采用长距离慢慢进入下滑状态,然后降落,

这两天熟悉了,就说说我的“秘诀”,

就是降落的时候,无论下滑角度如何,等到快要着陆的时候,一定要平飞一段距离,速度不需要太快,不失速就行,稍微带点抬头,然后就可以顺势着陆,这样子降落很完美,也不会弹几下,只要场地不是太苛刻一般都能完美降落

再说说塞斯纳这架飞机,能做横滚,筋斗,虽然飞的慢,不够暴力,但是并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特别容易失速,还有起落架,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我是MD家买的),算是合理搭配吧;还有就是这飞机胖胖的,挺扛风的,我感觉对新手来说是架好鸡鸡(纯新手的话不好说~),比起之前飞的su27和冲浪,感觉中和了它们的一些优点

飞这20电,期间磕绊也挺多的,

有一次被风筝线挂到了,飞的也不高,吓坏我了,一阵胡乱操作,迫降了,赶紧跑过去,一看~并没有啥损伤;

还有昨天飞着飞着,右后轮掉了,然后居然迫降成功(之前看过类似的视频,所以就现学现用~)

网友A:
敏定家的塞斯纳确实好飞,遗憾的是EPS材质不是特别耐炸。

网友B:
想入固定翼,新手,想问下楼主这款机子适合吗?或者什么机子比较合适新手入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敏定家的塞斯纳确实好飞,遗憾的是EPS材质不是特别耐炸。

eps确实那啥,不过这机厚实,总得来说还不错,感觉能从它上面学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入固定翼,新手,想问下楼主这款机子适合吗?或者什么机子比较合适新手入门呢?

看财力了把,我也是新手,没飞过啥鸡鸡,个人认为这架鸡鸡不错,能练习很多东西,但纯新手肯定摔机~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入个su27,会点儿之后再入塞斯纳练习,它们电装都一样~

当然,不差钱的话,有好场地的话,直接就塞斯纳也行

su27:气动性不好,噪音大,但是便宜耐摔,修修补补一架就能会飞,因为难操控,所以感觉也算挺练技术的

冲浪者:背推,安全性高点,横滚不太好做,适合四平八稳的飞,虽然没有起落架,也有助于练习降落,epo材质,好修

塞斯纳:前拉,稍微危险点,起落架起降,纯新手估计是降不好的(个人感觉),优点感觉属于标准机型,能玩一段时间

网友:
恭喜!说实话,这款塞斯纳还是很好飞的,关键是,它可能是目前“模界”性价比最高、装备也最多的练习机之了。

网友:
我也是赛斯纳,你飞得比我好,学习了!

网友C:
不错。我买的是更早之前md第一代的塞斯纳,kt板做的。调好了也非常好飞,筋斗可以。 就是横滚不好,毕竟副翼太小了,滚起来别扭。降落的话离地30厘米拉杆不放 ,能完美后轮着地,感觉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买的是更早之前md第一代的塞斯纳,kt板做的。调好了也非常好飞,筋斗可以。 就是横滚不好,毕竟副 ...

原来这样阿,我之前问本地的一个模友,他说敏定的kt做的,不好飞,当时很纳闷,原来是第一代的~

网友D:
ssn你敢用讲保护   不怕一全油 桨跑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n你敢用讲保护   不怕一全油 桨跑了呀

没用阿,我是听说塞斯纳容易断桨,所以想用桨保护,但最后还是用的ZIDAN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阿,我之前问本地的一个模友,他说敏定的kt做的,不好飞,当时很纳闷,原来是第一代的~

塞斯纳你把它设成副翼和方向联动,如果遥控器不支持的话把副翼和方向舵机用Y线接一起,插副翼通道,打副翼转弯飞机会有质的改变,会跟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你把它设成副翼和方向联动,如果遥控器不支持的话把副翼和方向舵机用Y线接一起,插副翼通道,打副 ...

嗯嗯,谢谢,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财力了把,我也是新手,没飞过啥鸡鸡,个人认为这架鸡鸡不错,能练习很多东西,但纯新手肯定摔机~所以 ...

十分感谢,我去某宝看看

网友E:
楼主快点试试倒飞通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快点试试倒飞通场

没好场地不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