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10,快速抖动怎么破

楼主(2017-04-05):
工作忙,闲暇时间只能玩玩小鸡,我的k110也摔了n次了,前几次飞发现升降和副翼有点高频抖动,今天一飞特明显,就像金鱼尾,悬停的时候整个飞机筛子一样抖,航线或做动作抖动就消失了,朋友们看下是主板挂了吗?不应该是感度问题啊,感度只能调三轴和六轴啊。

网友:
重新上电几次就好了。

网友:
抖舵,把电机那边的螺丝拧下来拆了擦那个铁的东西。我不记得叫啥了

网友A:
先排除飞机震动、其次检查接收机有没有粘服帖、再次检查舵机是否损坏,以上建议可以参考,不足的地方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飞机震动、其次检查接收机有没有粘服帖、再次检查舵机是否损坏,以上建议可以参考,不足的地方楼下补 ...

振动排除了,接收板也固定好着呢,估计该换舵机了,可用手拿着试机的时候舵机正常不抖啊……

网友:
我的前天出现的,是插头接触不良,MD飞完一拔电池线断了,后来接好,就不抖了

网友B:
检查电调接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调接口线,

好的,我查下,谢谢啦

网友:
有人要吗?清仓大甩卖

楼主:
已解决,大桨不平……封贴

网友C:
其实我最近飞也出现过,一次底板下轴承磨旷了,一次上轴承直接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最近飞也出现过,一次底板下轴承磨旷了,一次上轴承直接分家了

对,主轴绝对不会弯,基本上就是轴承和大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