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的鱼雷艇准备改装双无刷电机,给个建议

楼主(2017-04-05):
谢尔申鱼雷艇重量10KG,长度1.2米。最初使用2个540有刷电机带动两个行星齿轮减速器,试航后发现有刷电机对电子设备干扰超大,无奈换成3674的单无刷电机,已经跑了好几年了,但高速时侧倾厉害,不如双电机运转平稳,因故准备改成双无刷电机,准备使用2个2858的内转子电机,单台功率700W。后来发现使用外转子无刷也不错,有模友在船上使用外转子电机吗?外转子用在船上是否不用水冷。

网友A:
外转子也要装水冷套。毕竟做功都要发热的 ,我的船现在全是外转电机  效率高点。省电点 。双发一米多的船 估计要外转2820 以上电机。单发1000W左右 。你可以闲鱼找那个18元的电机。那个是外装定子2820的规格。KV1200左右 适合4S电池 跑 我买了2个正准备装导 弹艇替代原来的双发尼德科电机 只是最近玩竞速艇 因此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也要装水冷套。毕竟做功都要发热的 ,我的船现在全是外转电机  效率高点。省电点 。双发一米多的 ...

双电机得用多大的浆呀

楼主:
2858的电机不好找

网友(2017-05-21):
引用 楼主:
双电机得用多大的浆呀

怪不得俺老是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