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90F1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04-06):
1 刹车后轮哪一家卖的比较合适?
2 如果改用8S银河涵道,上多大的电池比较合适?

网友:
1.90函道刹车没意义 毕竟不是喷子 喷子是重 惯性大   刹车用不好还容易跑偏撞路牙子
2   不知道  没用过8S

网友A:
这机虽然说速度快,但实际上慢速也非常稳定,开襟翼可以做到用很慢的速度降落,但由于机体较重,就算用很慢的速度着地,也会滑行很远。

本人也买了刹车,但一直没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虽然说速度快,但实际上慢速也非常稳定,开襟翼可以做到用很慢的速度降落,但由于机体较重,就算用很慢 ...

90f16有襟翼吗

网友:
8s5000。 选择了8s就是选择了重+高速。我是8s涵道配白板f16

网友(2019-05-06):
可以设置襟副翼混控,我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