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控?

楼主(2017-04-06):
RC转坑入飞机 怎样选控?同时请教一下选控的问题。
富斯I6 华科尔D7 天地飞7。乐迪AT9 选哪一个

网友A:
玩穿越的话买i6,初级航拍买个乐迪天地飞华科尔都可以。

网友B:
一步到位吧,少花冤枉钱,14SG现在很便宜了,18SZ也可以,18mz太贵没必要电池续航不行。18sz的电池很耐用,个人比较喜欢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穿越的话买i6,初级航拍买个乐迪天地飞华科尔都可以。

好的。谢谢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吧,少花冤枉钱,14SG现在很便宜了,18SZ也可以,18mz太贵没必要电池续航不行。18sz的电池很耐用, ...

新手技术不行再好的控都要炸鸡。  想买个基本的练练。后期再入手18MZ

网友C:
控还是看预算,一步到位的好,直接14SG是个不错的选择。选控不但要可靠,还要讲求菜单的合理性,做工手感,一个设计的好的控拿在手里,信心满满。用什么控跟炸鸡没关系,别把自己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还是看预算,一步到位的好,直接14SG是个不错的选择。选控不但要可靠,还要讲求菜单的合理性,做工手感, ...

安利我!

网友:
买x9d,用过此控其它控都不想用,性价比高万能控

网友D:
一步到位入X9D,世界上什么飞机都能用它飞。

网友:
一步到位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技术不行再好的控都要炸鸡。  想买个基本的练练。后期再入手18MZ

等你技术好了又要折腾了,我最开始也是跟你想的一样先买个便宜的练手。买个保值的就算以后不玩二手也好卖价钱也不会太亏

网友:
资金到位的话,买新不买旧原则,推荐Futaba的18sz,

网友E:
我想在这里玩航模的人,至少人手两个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在这里玩航模的人,至少人手两个控吧?

我手上车船控有2个。刚转坑。想买个便宜的。看能不能玩得了。不行的话我就滚回我的RC

网友:
天七吧 便宜可靠 随便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车船控有2个。刚转坑。想买个便宜的。看能不能玩得了。不行的话我就滚回我的RC

天地飞9 2048或乐迪AT10,睿思凯X9D,土豪控用不起,这些控够你用了。

网友:
乐迪乐迪乐迪乐迪乐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车船控有2个。刚转坑。想买个便宜的。看能不能玩得了。不行的话我就滚回我的RC

我推荐乐迪或天地飞吧,不太看好华坑和富斯

网友:
天地飞9ii,或者天7.
一步到位就FUTABA14SG

网友:
上x9d plus ,马上出新款了x9d plus se 改进版官方报价249美元,神控

网友:
FrSky Taranis X9D Plus SE Special Edition Transmitter

Specifications:
Brand name: Frsky
Item name: X9D Plus SPECIAL EDITION Transmitter
Channels: up to 16 channels
Battery capacity: 2000mAh
Operating voltage: 6-15V( 2S 3S lipo are acceptable)
Operating current: 270mah maximum
Operating temperature: -10 - 60 degree
Backlight LCD screen: 212*64, 2 color combinations for select,send randomly
Model memories: 60(extendable by SD card)
Compatibility: FrSky x series, D series, L series receivers and an V8-II series receiver(plus other receivers if an external module is used)

Features:
Gimbals: M9 Hall Sensor
Stick Ends: Customized M4 CNC Aluminum Gimbal Stick Ends
Shells: Carbon Fiber / Blazing Skull / Camouflage / Rock Monster
Antenna: Detachable SMA Antenna
Switches: Upgraded Switches

Package Included:
1 X X9D Plus SPECIAL EDITION Transmitter with Water Transfer Printed Case(EVA bag)
1 X 2000mAh battery
1 X Charger
1 X User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