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和图传放在什么位置效果最好????????

楼主(2017-04-06):
433是剑侠的老旧数传,功率相对现在市面上的433应该是小了很多,最远飞过12.5公里,图传是柏通1.2G800MW,这个距离图传也不行了。
买了个双子星,最初安装,433在前,图传在后,都安装在机身上的
感觉远航距离明星变差了。

现在又把433和图传放在机翼上 昨天试了下,飞出去的效果好了很多。
图像开始模糊,433信号也有些减弱时,开始返航,等飞机掉过头,也就是机头对家时,图像就完全看不到了,也没办法观察433信号,只能切到返航,飞机返航都走了三分之一的距离,才开始有图像。
我想这应该就是阻挡吧,返航时,接收与发射之间有电机、电调、机翼泡沫、机翼中间的碳管,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信号,说1.2G比5.8G的绕射性强,我看很多人的双子星,都把5.8G的图传放在机头,那会不会很影响信号呢?
以前在视频上看到老外飞猎鹰,把图传和433放到机翼两端 现在想想,这样安装的阻挡应该会比较小,有机会我也弄个猎鹰来试试

地网
图传天线向天,返航没图像的问题摆平

网友:
留下脚印静待观察

网友A:
你的433天线是不是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33天线是不是撞错了

什么意思?

网友A:
我33两根天线不是都竖起来的吗  我看你是一横一竖

网友B:
我把433装在最后面的。尾部,图传装在机北盖子上面。

网友:
你433图传天线是3根么,在一个平面,互呈120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3两根天线不是都竖起来的吗  我看你是一横一竖

大哥,这个433是单天线,下面两根是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433装在最后面的。尾部,图传装在机北盖子上面。

我看很多人都是你那样的布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433是单天线,下面两根是地网

哦哦, 小弟,啥叫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 小弟,啥叫地网,

我看到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
地网就是天罗地网的地网

网友:
没飞行照片,必须差评

网友:
433放屁股试试,图传放机头

网友:
其实图传放在尾部没有问题。433放在机舱盖上就可以了噻

网友:
433接收机远离电调和降压模块这些。有干扰

网友:
装什么位置真的有影响?反正我是觉得高度重要,同一位置我飞400米高433信号45%,900米高433信号80%,差一半信号。

网友:
飞了多远

网友:
12.5公里?确定不是无人机?小心航空管制

网友:
本人认为装什么位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磁环境,问问在海面飞的,随便怎么装,随便什么设备,都是几十公里的能耐。其他因素没有大影响,另外天气也是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