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3S的遥控器是2.4G还是5.8G?图传是是2.4G还是5.8G?

楼主(2017-04-06):
精灵3S的遥控器是2.4G还是5.8G?图传是是2.4G还是5.8G?

楼主:
有人说遥控器是5.8的啊!

楼主:
遥控器5.8图传2.4

楼主:
PHANTOM  系列对比
首页产品Phantom  系列对比

* 选择产品进行对比。
隐藏相同项
立即购买
飞行器

重量(含电池及桨)        1216 g        1280 g
轴距        350 mm        350 mm
最大上升速度        5 m/s        5 m/s
最大下降速度        3 m/s        3 m/s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57.6 km/h        57.6 km/h
最大可倾斜角度        35°        35°
最大旋转角速度        150°/s        150°/s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6000 m        6000 m
最大飞行时间        约25分钟        约23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0℃至40℃
卫星定位模块        GPS        GPS/GLONASS双模
悬停精度        垂直:
±0.5 m
水平:
±1.5 m        垂直:
±0.1 m(超声波工作范围内)
±0.5 m
水平:
±1.5 m
云台

可控转动范围        俯仰:-90°至+30°        俯仰:-90°至+30°
稳定系统        3-轴(俯仰,横滚,偏航)        3-轴(俯仰,横滚,偏航)
最大控制转速        俯仰:90°/s        俯仰:90°/s
角度控制精度        ±0.02°        ±0.02°
视觉系统

视觉系统        -        下视视觉系统
速度测量范围        -        飞行速度≤8 m/s(高度2 m,光照充足)
高度测量范围        -        30 - 300 cm
精确悬停范围        -        50 - 300 cm
使用环境        -        表面有丰富纹理,光照条件充足(>15 lux,室内日光灯正常照射环境)
相机

影像传感器        1/2.3英寸CMOS
有效像素1200万        1/2.3英寸CMOS
有效像素1240万(总像素1276万)
镜头        FOV 94° 20 mm(35 mm格式等效)
f/2.8        FOV 94° 20 mm(35 mm格式等效)
f/2.8 焦点无穷远
ISO范围
视频:100 - 3200
照片:100 - 1600
视频:100 - 3200
照片:100 - 1600
电子快门速度        8 - 1/8000 s        8 - 1/8000 s
照片尺寸        4000×3000        4000×3000
照片拍摄模式
单张拍摄
多张连拍(BURST):3/5/7 张
自动包围曝光(AEB):3/5 张@0.7EV步长
定时拍摄
单张拍摄
多张连拍(BURST):3/5/7 张
自动包围曝光(AEB):3/5 张@0.7EV步长
定时拍摄
录像分辨率
2.7K: 2704 x1520p 24/25/30 (29.97)
FHD: 1920x1080p 24/25/30
HD: 1280x720p 24/25/30/48/50/60
UHD: 4096x2160p 24/25, 3840x2160p 24/25/30
FHD: 1920x1080p 24/25/30/48/50/60
HD: 1280x720p 24/25/30/48/50/60
视频最大码流        40 Mbps        60 Mbps
支持文件系统        FAT32(≤32 GB);exFAT(>32 GB)        FAT32(≤32 GB);exFAT(>32 GB)
图片格式        JPEG,DNG(RAW)        JPEG,DNG(RAW)
视频格式        MP4/MOV(MPEG-4 AVC/H.264)        MP4/MOV(MPEG-4 AVC/H.264)
支持存储卡类型        Micro SD卡
8 GB(标配)        Micro SD卡
最大支持64 GB容量,传输速度为Class 10及以上或达到UHS-1评级的Micro SD卡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0℃至40℃
遥控器

工作频率        5.725 - 5.825 GHz,922.7 - 927.7 MHz(日本版)        2.400 - 2.483 GHz
最大信号有效距离        FCC:1000 m
CE:500 m
(无干扰、无遮挡)        FCC:5000 m
CE:3500 m
(无干扰、无遮挡)
工作环境温度        0℃至40℃        0℃至40℃
电池        2600 mAh锂充电电池18650        6000 mAh锂充电电池2S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FCC:19 dBm
CE:14 dBm
FCC:20 dBm
CE:16 dBm
工作电流/电压        600 mA@3.7 V        1.2 A@7.4 V
充电接口        Micro USB        -
视频输出接口        USB        USB
移动设备支架        适用于平板电脑或手机        适用于平板电脑或手机
充电器

电压        17.4 V        17.4 V
额定功率        57 W        100 W
智能飞行电池

容量        4480 mAh        4480 mAh
电压        15.2 V        15.2 V
电池类型        LiPo 4S        LiPo 4S
能量        68 Wh        68 Wh
电池整体重量        365 g        365 g
充电环境温度        5℃至40℃        5℃至40℃
最大充电功率        100 W        100 W
APP / 图传

移动设备App        DJI GO        DJI GO
实时图传        720P @ 30fps        720P @ 30fps
延时        低延时实时传输 (取决于实际拍摄环境及移动设备)        220 ms (取决于实际拍摄环境及移动设备)
移动设备系统版本要求
iOS 8.0 或更高版本
Android 4.1.2 或更高版本
iOS 8.0 或更高版本
Android 4.1.2 或更高版本
支持的移动设备
iOS:兼容 iPhone 5s、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ad Air、iPad Air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2、iPad mini 2 Wi-Fi + Cellular、iPad Air 2、iPad Air 2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3、iPad mini 3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4 和 iPad mini 4 Wi-Fi + Cellular。 此 App 已针对 iPhone 5s、iPhone 6 和 iPhone 6 Plus 优化。
Android::兼容 Samsung tabs 705c、Samsung S6、Samsung S5、Samsung NOTE4、Samsung NOTE3、Google Nexus 9、Google Nexus 7 II、Ascend Mate7、Huawei P8 Max、Huawei Mate 8、Nubia Z7 mini、Sony Xperia Z3、MI 3、MI PAD、Smartisan T1。
* 支持的设备列表会持续更新和增加
iOS:兼容 iPhone 5s、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ad Air、iPad Air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2、iPad mini 2 Wi-Fi + Cellular、iPad Air 2、iPad Air 2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3、iPad mini 3 Wi-Fi + Cellular、iPad mini 4 和 iPad mini 4 Wi-Fi + Cellular。 此 App 已针对 iPhone 5s、iPhone 6 和 iPhone 6 Plus 优化。
Android::兼容 Samsung tabs 705c、Samsung S6、Samsung S5、Samsung NOTE4、Samsung NOTE3、Google Nexus 9、Google Nexus 7 II、Ascend Mate7、Huawei P8 Max、Huawei Mate 8、Nubia Z7 mini、Sony Xperia Z3、MI 3、MI PAD、Smartisan T1。
* 支持的设备列表会持续更新和增加
工作频率        2.4GHz ISM

网友(2017-07-30):
如果其中一个是2.4 那么另一个一定是5.8 否则会互相干扰 3s的遥控器是5.8g

网友(2019-04-04):
经过实际拆解测试,包括上仪表测量,精灵3s 两边是2.4G的图传,中间遥控为5.8G。并且图传的信道是锁死的,不可选

网友(2019-05-09):
那5.8是中间不能有遮挡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