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 ho轨道转撤机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7-04-06):
玩航模的玩家通常会用舵机来执行位置控制指令,不过在轨道模型上,常用的方法更为简单,用的是电磁吸合式执行模块。

最近我买了一个peco的pl-11道岔转撤机,很好奇内部构造,就索性把它打开了。

从照片可见,其内部结构紧凑,执行单元的工作原理也非常简单。

网友:
一个线圈跟轴固定?然后两个线圈之间磁场正负极 互相转换推动前后后退是么楼主!

网友:
跟双光透镜的变光器一样

网友A:
这个吸合时工作电流一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吸合时工作电流一定很大

是的,不能长时间吸合。
岔道切换后,控制开关要复位。
工作电压:18V,我试了12V也行。

网友B:
加个小弹簧,再加两个小开关,解决电流问题。参考圣甲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小弹簧,再加两个小开关,解决电流问题。参考圣甲虫

这种开关应该合适

网友:
恩。。。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体积就上去了
而且单刀的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