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D7E加装CC2500模块兼容Frsky

楼主(2017-04-06):
小白新入魔的时候入了个D7E主要看中价格便宜,而且有开源系统支持。买到手之后就立刻刷机刷成DevitationTX V5.0.0版本,加装了一个24L01高频头玩H36。由于DSM卫星接收机还是很有价格优势的,所以就一直用DSM卫星。但是偶尔还是会失控,所以又短接了高频头并且改了高频头的供电。感觉效果好多了。

但是最近用一款很小的DSM卫星接收机的时候老是失控。炸得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后来手一碰铜丝做的天线都掉下来了。自己焊了一根上去,效果不佳。

以至于现在飞飞机都不敢飞远,就怕失控。想想自己这么累是为了啥?于是寻思着弄个好点的高频头。差了些资料,问了些朋友,决定加CC2500高频头兼容Frsky接收机。
你要问为啥不换控?囊中羞涩啊。
从某宝上找高频头功率一定要大于是找到了这个号称160mW,距离能达1800米,当时没考虑到装配问题就入了。

后来逛论坛看到有魔友D10加装CC2500用的是这个模块。当时也看到了,但是宣传是100mW,于是就忽略了。实际这个倒是比较好装配

等了几天模块终于到了,到手就开干,首先把需要的引脚焊上引线,到遥控只要SCK,SCN,MOSI(SI),MISO(SO),VCC,GND这几个引脚,还有四个引脚 G0, G2 , PEN, LEN,这几个有点特殊
在早期的DevitationTX固件里, PEN接3.3V, LEN接GND,G0和G2都悬空,但是在后期的固件里改为 G0 连接 PEN, G2 连接 LEN。可以参考下图,但是此图是错误的,PEN和LEN不需要接到VCC和GND

我的模块具体操作如下

在遥控壳体上开个孔,把板子装进去,这个时候就发现不好装配了,所以还是另外一个魔友用的模块合适装配,最后找了个角度终于装进去了。

把线啊什么的都焊好,然后修改好配置文件,开机测试一下

可以了。但是由于现在接收机还没到,所以无法进一步测试,只能到这了。看一下整体效果

哈哈,看上去还是蛮帅的

//---------------------------2017-04-16 更新电源改造和拉锯测试--------------------------------
其实之前也已经改过D7E高频头的供电电源了,但是自从有一次某淘宝发现这个小的DCDC模块心里就种草了。偏执地想要把3.3V的LDO换成这个DCDC模块。

号称4.5V~24v输入,3~15V可调输出。降压效率可达92%,输出电流最大可达1.2A。之前不是说高频头供电不足吗?这下应该充足了吧。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是应该也差不离了。群里有魔友提醒要注意纹波问题,确实开始的时候我忽略掉了这点。后来用电池供电拿示波器看了一下峰峰值在60~80毫伏左右,个人感觉没啥问题。于是套上热缩管准备替换之前的LDO

但是不幸的是管脚不太好弄,所以最后还是改成了导线链接。

这是我之前改装的,个人感觉还是改的挺巧妙的,需要的话可以借鉴一下。拿掉二极管之后发现只要再提供一个地的焊点就能直接装LDO了,所以就在边上的敷铜层上挂掉点绿油,把LDO上的宽引脚剪掉。这样就可以直接焊上去了。当然高频头的屏蔽罩下的LDO是去掉了然后短接过。这个可以参考其他教程。
现在我把这个LDO还是去掉,把新的DCDC模块焊上。

弄好了重新装起来,上电,一切OK。就看它以后的表现了。下图是我到目前为止改过之后的样子

下面说说XM接收机(单天线)拉距的情况。我是在乡下田野的小路上拉的距。从一个位置开始飞一直飞到失控。然后打开小米手环的跑步模式,跑过去找机。小米运动APP会根据GPS计算距离。

这个是实测距离330米,在330米的地方失控,这个接收机号称600米距离的,但可能是我遥控不行,是D7E加装CC2500模块也许睿思凯的遥控会更远些。我不知道睿思凯的遥控能做到多远,请知道的魔友告诉我一声
测试一共飞了5个电,平均每个电飞4分钟,均未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
其实DSMX卫星的两个天线有一根是假的,是地线。另一根是信号线。如果你吧DSMX的那个天线昨个屏蔽线,不要放在机身内。效果会大增。。。。最近都在改睿斯凯高频头。。不知道厂家心里什么感受。哈哈。

网友A:
厂家的射频协议都公开了吗?
FRSKY 的ACCST

网友B:
选什么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射频协议都公开了吗?
FRSKY 的ACCST

没,网友分析出来的。

网友C:
楼主的固件是汉化版的,能给发一份吗?zhangfei918@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固件是汉化版的,能给发一份吗?zhangfei918@163.com,谢谢

我把单片机换掉了,换成stm32f103rct6了。现在是和d10一个容量了。所以deviationTX官方就有现成多语言的固件版本,叫devo7e-256.刷这个固件就自带中文

楼主:
更新了拉距

网友:
330米距离,穿越足够了

网友D:
求教  高频头的供电 具体怎么改  ?我的7E 只短接了改功率电阻  先后装了2个高频头 7105  24L01    装了2401后使用 2401协议对频 不正常 有瞬间死机白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  高频头的供电 具体怎么改  ?我的7E 只短接了改功率电阻  先后装了2个高频头 7105  24L01    装了240 ...

高频头供电一般都是将D7E原装高频头的屏蔽罩打开,短接一个电阻,然后去掉LDO,将LDO短接。再在外部加装一个大一些的LDO。如果不改也只会影响原装高频头,对你后装的高频头应该没影响才对。你要查查看是不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D7E 是好东西呀 ,直接 接。不用单片机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供电一般都是将D7E原装高频头的屏蔽罩打开,短接一个电阻,然后去掉LDO,将LDO短接。再在外部加装 ...

我也检查一下是不是2401高频头的天线问题

网友E:
昨天入手了mcu,准备开始搞,成功了再加高频头,问下楼主,如果供电不改的话对短接过的高频头有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入手了mcu,准备开始搞,成功了再加高频头,问下楼主,如果供电不改的话对短接过的高频头有啥影响?

我没试过,但是有贴子说。只改发射功率不改供电LDO,由于后端能耗大,导致LDO坏掉。LDO坏掉之后后面的供电就更差了。导致很近的距离也会失控。所以改过发射功率之后最好要把发射供电一并改掉。

网友F(2017-05-23):
樓主,為什麼不用LDO要改用DCDC,有什麼好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為什麼不用LDO要改用DCDC,有什麼好處哦?

ldo线性稳压器效率不及dcdc。但是也并不是一定要改dcdc,只不过我没合适的低压差,大电流ldo。所以就买了这个dcdc,也是低压差,电流能达到1安。其实ldo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ldo线性稳压器效率不及dcdc。但是也并不是一定要改dcdc,只不过我没合适的低压差,大电流ldo。所以就买了 ...

我最初改用一款普通的四線DCDC,但供電沒問題,就是對不到頻,後來改用AMS1117 ldo就好了,電流有800ma,就不知道效率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初改用一款普通的四線DCDC,但供電沒問題,就是對不到頻,後來改用AMS1117 ldo就好了,電流有800ma, ...

好用就好,何必在意那么多呢。我也是闲着无聊改改的。MCU我也换成stm32f103rct6了,主要是无聊

网友(2017-09-14):
我也换了,结果不好。废了

网友(2017-11-17):
楼主,我的d7e是装的第二种100mw的cc2500高频头,按照G0接PEN,G2接LEN,刷的5.0固件,可以正常对频,发现没法调节功率,不管设置100uw还是150mw,都是同样距离失控,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8-01-13):
老哥您好~我也想改~用方块那个CC2500PA~按照你发的接线图就是模块上9和10这两个脚不用接线是吗?麻烦请教老哥指点下~

网友:
另外能请老哥发个你刷的DevitationTX V5.0.0固件给小弟吗?邮箱:770549423@qq.com

网友G:
请老哥帮忙看看东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老哥帮忙看看东西对不对~

线性稳压器我不清楚,选低压差的。不是低压差也没关系,就是电池电压不能用的太低,其它应该没问题。固件去官网下载最新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器我不清楚,选低压差的。不是低压差也没关系,就是电池电压不能用的太低,其它应该没问题。固件 ...

老哥能给个官网地址吗?我实在是找不到~

网友G:
老哥,我装完高频头后发现刷固件只能刷第一步,然后第二部按ENT进行USB连接时发现开不了机没反应~以为是ENT键坏了,然后再次进行第一步刷回原厂~发现ENT键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我装完高频头后发现刷固件只能刷第一步,然后第二部按ENT进行USB连接时发现开不了机没反应~以为是ENT ...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FrSky-Compatibility
https://flexrc.com/2017/05/10/ho ... -module-to-devo-7e/
参照一下

网友(2019-12-24):
请问楼主可以只用一根天线接出来吗,两根感觉有点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