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出厂时的拉力

楼主(2017-04-06):
只知道电机如何算出拉力,还是拉力不能计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把电机固定好 找个面积大的平面 然后桨反装 放在体重秤之类的上面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固定好 找个面积大的平面 然后桨反装 放在体重秤之类的上面 顶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