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很火呀

楼主(2017-04-06):
最近看到graupner 系列的控好像很火的样子,但是看了很多也没明白为啥这么火,相比futaba,frsky等别的主流控,有什么优势么?请教下使用过的模友。

网友:
谁告诉你的很火?要耐用,还是老老实实Futaba

网友:
好像就MZ—24挺火的 大部分都是直机模友用的多 买他家欧版 板控的模友都说做工一般

楼主:
感觉价格不如frsky,质量不如futaba,接收机还没有副厂的,虽说原厂接收肯定好,但也有模型需要价格更实惠的副厂接收的情况啊。所以没搞明白这个小众的控,除了外形炫酷意外有啥优势。

网友:
不见得,飞直机,轻一色futab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价格不如frsky,质量不如futaba,接收机还没有副厂的,虽说原厂接收肯定好,但也有模型需要价格更实惠 ...

板控是霍尔传感器的,澳洲那种沙尘多的环境下比较可靠,软件按功能分着卖,老外比较喜欢。

网友A:
小众控,除了外观以外,没有别的优势,不要折腾上futaba,只玩穿越机就上X9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众控,除了外观以外,没有别的优势,不要折腾上futaba,只玩穿越机就上X9d

网友:
设置上有点优势,自由度高一些,其他的暂时没发现有什么优点,要说耐用,现在的控也没见谁用坏的

网友:
我用的他们家枪控,玩车的。感觉和扶她吧,三娃的中端控在一个水平,响应速度非常不错而且很稳定。最关键的就是接收便宜而且用他家全套电装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在控上设置电调,这点非常方便,相比起扶她吧和三娃更经济实惠。板控没用过,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奄奄一息的棒子货攀上德系牌子,立刻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