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8轴组装试飞完成配置如下

楼主(2017-04-06):
最近组装了一台8轴无人机,下面说说飞机配置:合金8轴机架轴距1.4M,4114/330kv无刷马达8个,40A电调8个,1755桨4对,V2飞控带OSD一套,小飞手显示器1套带2W图传,天地飞9遥控器1套,A9充电器1套,10000毫安锂电1个,上面是飞机配置无法上图望大神勿喷。
合金机架自己画图雕刻完成,飞机起飞重量6KG,10000毫安单电留空时间25分钟,虽然配置的40A电调,但是飞行下来电机电调一点温度都没有
现在又要组装一台6轴10KG无人机,求经验丰富的老手进来分详下如何让飞机续航时间更长,前提是电池10000-12000,5008电机选择多少KV根配多少寸桨对续航跟载重有好处!谢谢

网友A:
想问下8轴,6轴相对于4轴,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8轴,6轴相对于4轴,优势在哪里

6轴或以上失去移动力飞机还能操控,轴多飞机更稳定,载重相对大些(载重也不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8轴,6轴相对于4轴,优势在哪里

安全些 载重大一些 最主要是安全 4轴挂一个电机直接翻下来了

网友B:
这电机绝对不是41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绝对不是4114

是4114、330KV的,我的东西我肯定清楚,
今天又组装了一台,电机用的5010/288K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4114、330KV的,我的东西我肯定清楚,
今天又组装了一台,电机用的5010/288KV的

搞错了,是5008/330KV的,楼上好眼力

楼主:
8轴前面那台6轴是4114,呵呵

网友C:
给几个建议。第一铝合金机架强度不够。而且会有一定变形量。 如果不做加强。大载重后会有变形。而且不可能修复。建议用炭纤维。 第二。v2飞控不支持这么大轴距。不载重没事。载重大了容易计算出错导致飞控益出。我实测了极限动作。姿态模式下v2的计算能力甚至不如cc3d。而且v2极易受到干扰。gps使用非凡的反而比原厂的要好。第三。天九遥控器在远距离表现不错。 但尽量不要和其他品牌遥控器同时开机使用。尤其乐迪at9。很容易串频。我最早用的at9轻松干倒天地飞9 四次。你这套配置用10000电池加上负载设备估计续航不超过十分钟。猜的。 不喜勿喷。

网友D:
这么大轴距,V2肯定不行,会抽筋,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几个建议。第一铝合金机架强度不够。而且会有一定变形量。 如果不做加强。大载重后会有变形。而且不可能 ...

首先非常感谢你给出的建议,就该飞机我有几点考虑:1、机架使用合金是因为即使轻微炸机也能修复继续使用,同时成本最低,这台飞机是用来拉线用
2、V2飞控还是考虑成本,毕竟价格只有800块左右,目前飞机飞行还算稳定
3、目前飞线作业基本都使用天九遥控器,而且不会同时多台一起飞行
最近又在组装一台纯碳版伞折机架,图纸已反复修改准备入碳板雕刻,飞控使用悟空M毕竟光机架就上千的成本,遥控不变天九,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打算使用5010电机,选择多少KV配多大桨有利于续航时间增加,电池暂订10000毫安,麻烦再给下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轴距,V2肯定不行,会抽筋,自激,

目前还没发现有该症状,继续在无人区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几个建议。第一铝合金机架强度不够。而且会有一定变形量。 如果不做加强。大载重后会有变形。而且不可能 ...

网友C:
同一数值的电机用多大桨要看参数。桨是越大越好。 但相邻两个桨中间要有间隔。 如果机臂没有上翘角。间隔要超过两厘米。至于kv值要看你的飞机全重。一般情况下kv值越大拉力越大。也越费电。飞机全重 要占到所有电机拉力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一至四十八为最佳。作业时能够保证足够的动力允余。也能最大程度节能。具体数值可以从电机参数表中查到。不知是否解释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数值的电机用多大桨要看参数。桨是越大越好。 但相邻两个桨中间要有间隔。 如果机臂没有上翘角。间隔要 ...

谢谢朋友讲的这么详细,已经非常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顶一下~~

谢谢帮顶————————

网友:
架子看上去就感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