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PM PIX飞控OSD数据显示卡顿的方法

楼主(2017-04-06):
自从使用pix以来,一直感觉osd画面的数据更新很卡顿,尤其是地平线显示,一卡一卡的很不爽,体验赶果子控和a控差很远,一直在找解决方法,最近偶然发现,在这里分享一下:
OSD最好接pix的telem2口,apm只有一个telem口,所以没有区别,在全部参数表里搜索SR2,这里可以设置telem2口的数据推送速率,全部按标定值设置到最大,从原来的2hz一下子到10hz和50hz,瞬间解决!现在osd显示流畅无比。
顺便上传一下最新的miniosd固件和我精心调试的固定翼OSD显示配置文件

楼主:
不知道apm全部设最高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一般都不开那么高,姿态开8hz就可以了
gps什么的可以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开那么高,姿态开8hz就可以了
gps什么的可以更低

都开得很高的话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开得很高的话会有问题吗

占处理器资源是肯定的,更重要的是没必要所有都开那么高

网友:
你英文版OSD。用电量是否显示正确?

网友B:
apm改SR1 RC CHAN 有效吗?我才发现默认参数是1。怪不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改SR1 RC CHAN 有效吗?我才发现默认参数是1。怪不得卡。

你可以试试,我没有apm不确定,不过apm的硬件资源已经很吃紧了,不知道刷新率调高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用的2.2的中文版本,发现飞行模式不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我没有apm不确定,不过apm的硬件资源已经很吃紧了,不知道刷新率调高了会不会有问题,

我也是怕出问题哎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2的中文版本,发现飞行模式不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呢

我的也是一样,。刷另一个固件就解锁不更新osd数据。一直没解决好,求大神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