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入新宝贝XK K124,意外发现九鹰还出过这俩机子,估计大家没见过

楼主(2017-04-06):
最近购入了 伟力XK K124 EC-145的像真机,实在是太漂亮了,做工比之前的 V931要更加精致

记得几年前九鹰就出过这个机子,叫 九鹰130A,现在淘宝已经找不到了,我估计不是没货,而是专利的问题
于是出墙逛一逛,不逛不知道,一逛发现 九鹰居然还做过很多不为人知的像真机,单单跟XK K124一样大的级别的
就有下面两架,我估计见过的朋友非常少
也只能找到下面几张图
一架是 九鹰135,是BO-105的像真机,注意不是地平线那个红牛,我估计是因为地平线有专利吧,不清楚

另外一架是 眼镜蛇 这架没有货号 据说只有德国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HCP100桨的话,飞行效果差吗?

没试过,没意思吧,这么漂亮的鸡,换个宽宽的还带奶头的桨,有什么意义呢?像真机应该用窄桨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mcpx,但是拿hcp100来比的话,桨根厚度薄一点,桨的长度基本一样,桨的宽度只有hcp100的2/3

换上HCP100桨的话,飞行效果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捡到大便宜了。顺便再问下,这个机器的主桨跟MCPX那种兼容么?尺寸是否一致?

我没有mcpx,但是拿hcp100来比的话,桨根厚度薄一点,桨的长度基本一样,桨的宽度只有hcp100的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买的单机,算是捡到便宜了。旋翼头是4桨的,931是3桨的,除此之外,旋翼头结构基本一样

的确捡到大便宜了。顺便再问下,这个机器的主桨跟MCPX那种兼容么?尺寸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多少大米入的?看上去跟V931那款差不多。旋翼头是金属的嘛?

550买的单机,算是捡到便宜了。旋翼头是4桨的,931是3桨的,除此之外,旋翼头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A:
LZ多少大米入的?看上去跟V931那款差不多。旋翼头是金属的嘛?

网友B:
九鹰的电直比华科尔还要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哪架?
伟力的V931 、XK K123、XK K124都是1s
九鹰的据我所知是2S,没见过

黑鹰是2S 眼镜蛇也是2S  国内也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是2S的啊,怎么个后悔?
你是想玩动作还是想玩像真,像真机我觉得1S动力足够,可以的话我还想换成空 ...

我是玩儿动作,但是买来2星期就后悔,现在挂墙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买了个120可后悔死我了,110也是1s

120是2S的啊,怎么个后悔?
你是想玩动作还是想玩像真,像真机我觉得1S动力足够,可以的话我还想换成空心杯,飞起来更加柔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哪架?
伟力的V931 、XK K123、XK K124都是1s
九鹰的据我所知是2S,没见过

好吧。买了个120可后悔死我了,110也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利,应该是外形授权

嗯嗯,应该是

网友:
九鹰319A比较有名

网友D:
不是专利,应该是外形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几s的来着?

你是说哪架?
伟力的V931 、XK K123、XK K124都是1s
九鹰的据我所知是2S,没见过

网友C:
这是几s的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