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凸对称翼型需要做安装角吗?

楼主(2017-04-06):
双凸对称翼型,上单翼,
发动机右拉1度,不做下拉角,

机翼需要做安装角吗?

网友A:
右拉1度不够,发动机斜拉跟机翼没关系,是拉力线的问题,机翼的安装招说明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拉1度不够,发动机斜拉跟机翼没关系,是拉力线的问题,机翼的安装招说明书来。

我主要问双凸对称机翼是否需要安装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问双凸对称机翼是否需要安装角.

你所谓的安装角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安装角是什么?

机翼弦线与机身轴线的夹角.

网友:
特技飞机的话零度安装角

网友B:
一般双凸对称翼是3d机,那发动机不用任何拉角,飞机正常情况下是带扭力的-做滚转动作更流畅好看-3d机的装法,用舵修正姿态。

如果一定要有右拉角的话就必须有下拉角,否则飞机严重抬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弦线与机身轴线的夹角.

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双凸对称翼是3d机,那发动机不用任何拉角,飞机正常情况下是带扭力的-做滚转动作更流畅好看-3d机的装法 ...

谢谢解答.
不做右拉和下拉,飞机会有向左滚转的趋势,并且向左偏航.
不知道能不能只做右拉不做下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不做右拉和下拉,飞机会有向左滚转的趋势,并且向左偏航.
不知道能不能只做右拉不做下拉.

一些3d机是不做的,靠手修正
推荐做一下,好飞
当然,如果有飞控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3d机是不做的,靠手修正
推荐做一下,好飞
当然,如果有飞控的话就无所谓了

谢谢解答~~~

网友C:
建议2~3度的安装角,双凸对称翼型不做安装角没升力,必须靠升降舵持续抬升来维持攻角产生升力,这实际是不利于飞行的,尤其是对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3度的安装角,双凸对称翼型不做安装角没升力,必须靠升降舵持续抬升来维持攻角产生升力,这实际 ...

2~3度的安装角是不是太大了,估计飞机会抬头,然后得做发动机下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度的安装角是不是太大了,估计飞机会抬头,然后得做发动机下拉角.

才发现是油动板块,反正电的是没问题,油动接触少,没发言权。

网友:
特技飞机,1到2度正安装角足够了,发动机拉力线穿越纵轴最好,可以不用下拉。3A和3D飞机有个共通点就是飞机在纵轴上应该尽量对称,操纵性最好。油跟电一样道理,至于右拉完全没必要,倒飞动作时间比例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2~3度的安装角,双凸对称翼型不做安装角没升力,必须靠升降舵持续抬升来维持攻角产生升力,这实际 ...

3D机根本就不需要安装角 本来他飞行就是靠迎角产生升力的,你如果安装角还两到三度 那么大, 那就飞平凸翼型得了  没必要双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