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设计变为实物的航模机“流沙版RQ7”

楼主(2017-04-06):
经历三次试飞失败,今天终于把自己设计的第一架航模机送上蓝天

欢迎有兴趣的模友参照下列参数制作、修正、反馈、改进[抱拳]
机长:945 mm(不含空速管)
主机身:490×70×70mm
碳杆:直径8mm×(100隐+400显)
主翼(展×弦×厚):1100mm×135×22mm (平凸翼型)
起落架高:105mm~110 mm
起飞重量:750g(目前达950g重了)
V尾底角:45度
V尾尺寸(副×展×弦):2×212×90mm(对称翼型)
电机:2216kv1100
电调:40A
电池:3S2200mah
舵机:9克3只+6克2只
桨:三叶9060
载荷:80~100g
机身材料:KT板覆膜
重心位置:主翼前沿2/7处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成功,祝贺!

网友A:
主翼翼型有点诡异啊,最高点好靠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翼翼型有点诡异啊,最高点好靠前啊

第一次有点瞎蒙,准备重新再选一次,推荐一下你建议的翼型图。谢谢。
下次用这个克拉克Y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有点瞎蒙,准备重新再选一次,推荐一下你建议的翼型图。谢谢。

可以用练习机常用的克拉克Y型,你的展玄比比较大,也可参考滑翔机的翼型,搜一下各种翼型的特性,对比选用

网友:
应该不太好飞把

网友B:
高,这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楼主:
行家呀,你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这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草图大师+纸艺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呀,你怎么看出来的

行家不敢当。之前做过一架跟你几乎差不多的,降落很难控制,记得飞行也不太好飞那感觉

网友(2019-04-16):
尾杆和机翼连接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拆卸的?

网友(2023-10-26):
我也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