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飞翼精心装机,满意请来点个赞!

楼主(2017-04-06):
配置:天行者X5飞翼,朗宇2216 1400KV,8*6桨,银燕9克金属舵机,好盈50A电调,U2S飞控,ULink433,欧姆威500图传,索尼4140-673摄像头,达普3300 45C电池,机腹装了颗爆闪,避免白鸡上天难找,全重0.9KG,首飞很顺利,平飞不掉高,自然平放标定的飞控,重心位于咪咪向前1厘米,避免飞翼操控过于灵活,副翼和升降舵量调为80%,操控较为平稳,预计巡航时间为30分钟左右!

网友:
干净漂亮,就是gps贴到电池上,怎么换电池

网友A:
我以前用a控装这机,空间都不够用,还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a控装这机,空间都不够用,还超重

A控是大了点,而且横向插针也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a控装这机,空间都不够用,还超重

怎么会不够用?我H飞控都塞进去了,还装了4s5000mah电

网友:
爆闪灯在阴天或傍晚飞行很帅

网友:
天行者x5确实是个好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A控是大了点,而且横向插针也不方便。

最恶心的是电流计,又大又重还不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不够用?我H飞控都塞进去了,还装了4s5000mah电

三年前玩固定翼fpv的时候,装了老版A控,伯通2w,a433,当时电池贵没舍得买,两个2200的3s并联,老版a控的电流计巨坑不好固定还重,用的电直的金属舵机,装下来没这么简洁,重量超过一公斤

网友:
装得好漂亮。
30分钟续航,够飞好远了。

网友B:
推荐gps和接收机远离设备。我是把gps和接收机开槽引到机翼舵机外侧,大体根据重量平均分布,开槽走屏蔽线。gps和接收机也埋入机翼,外面透明胶贴一下、保证气动性能

网友:
不这个 完全不用装电流计,还不如把电流计部分换成一个 3Abec呢, 然后装几个四轴上那种5V 的尾灯   固定在机翼上   玩着老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gps和接收机远离设备。我是把gps和接收机开槽引到机翼舵机外侧,大体根据重量平均分布,开槽走屏蔽线。 ...

尽量做到不破坏机体结构,gps信号对于泡沫来说是很容易穿透的,那个位置刚好躲开了图传,所以不受影响,上天测试稳定10颗卫星。

网友C:
牛逼,0.9kg太轻了吧?3s动力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0.9kg太轻了吧?3s动力够不?

3S动力不错,装机比较轻,动力算强劲了!

网友:
x5好机,我买过两架,一架功勋机已经收藏,另外一架仍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