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06):
刚入手了一个V2,但是装机后有点抽风,第一次搭配飞越650加大疆E800套装电机,飞机的航向和横滚一直在偏;第二次装飞越650搭配双天5110电机,起飞后飞机一直在抖,非常不稳。请问有大神试过这类问题吗,谢谢(感度已经低于100了)

网友:
各种imu校准 水平检查

网友A:
自己慢慢调感度,每次调动5%,感度太大了会漂移(在什么方向上漂移,就降低什么方向的感度),感度太低了,就会定在原地晃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调感度,每次调动5%,感度太大了会漂移(在什么方向上漂移,就降低什么方向的感度),感度太低了, ...

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

你找找说明书去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