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金鱼尾出现了

楼主(2017-04-07):
今天早上6点40,早早起来楼顶飞,第一块电池,三年悬停,飞机跑的有点远,拉回来降落不稳,大桨打到地上,迅速熄火,桨没有炸,换电池稳稳起飞,飞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传说中的金鱼尾出现了,还能飞,就拿出手机想录下来,无奈悬停很稳,不能脱控。就这样飞了一块电池,量电压,换第三块电池,推油门,飞机启动到正常转速,推油门离地一尺高看到一个东西搜的一下飞出去左后测30度方向,马上切熄火降落,检查尾桨夹射出去了,本来新手以为不暴力飞行,不用打螺丝胶,结果悬停也射出去了。分析金鱼尾是尾桨夹松了,没有很好检查,直接上电飞,大意损失尾桨夹和桨,没有找回来,还好没有伤人,提醒新人,桨夹螺丝要打好胶,飞机有问题去排除了在飞,新人共勉,老手多给点提醒!多谢!

网友:
不上螺丝胶,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负责任。吸取教训吧。

网友A:
朋友,悬停时候几乎是飞机转速最高的时候。。。
当然,是在定速模式下。。。所以别小看了悬停时候飞机的威力。。。。

网友:
不暴力飞行不上螺丝胶,这是什么道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就算悬停也要上螺丝胶,飞机震动会把飞机解体了的。

网友:
多谢分享。
航模,安全第一常记于心。

楼主:
自己总结出来了

网友:
一定要上螺丝胶!

网友:
谁说悬停就不打胶?不暴力飞就没有震动吗?

网友:
我都試過不打膠!

网友:
机身螺丝都上胶了么?没上的话全部拆掉重新上胶。

网友:
可以的,这么重要的部位都不上,其他也没上吧?横轴呢?

网友:
我450sport 每次检修必定给拆卸过的部分重新上胶....

楼主:
sport是有副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悬停时候几乎是飞机转速最高的时候。。。
当然,是在定速模式下。。。所以别小看了悬停时候 ...

爬升的时候不是最高的吗?

网友:
高手和新手飞行转速是一样的
再就是尾桨的螺丝,不要扭太狠,太紧了也不好
再就是打胶。只要转动的部分打就可以了,那玩意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打的。
你这个金鱼尾很可能是第一次大桨打到地上导致的,可能摔到尾巴了,或者尾巴本身就有松的地方
另外教你个调飞机的秘诀
除了飞机螺距0度的十字盘水平之外
飞机最下端和最上端也要找平。每个舵机的行程有差异,这样调能最大程度保证不同螺距下舵面一样

网友B:
这种是不带推力轴承的桨夾不光是螺丝要打胶轴承也要注意散了照样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带推力轴承的桨夾不光是螺丝要打胶轴承也要注意散了照样射

推理轴承桨夹推荐一个,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理轴承桨夹推荐一个,有什么优势

普通桨夾转起来的离心力靠外边的轴承承担而且还是轴向力(别外老款sport那个轴承的尺寸小的可怜),普通滚珠轴承受不了轴向力磨损很快装平面轴承就是抵消这个的还能增加他转动的顺滑度,冰人还有主轴带推力轴承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理轴承桨夹推荐一个,有什么优势

飞越  冰人   7075   亚拓    飞越的很一般看自己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  冰人   7075   亚拓    飞越的很一般看自己要求了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