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点!!富丽380电池最大能用多大容量、尺寸、重量

楼主(2017-04-07):
入手380,对电池规格不太清楚,飞机在路上了,电池还没买的,请前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2200的,我用的1800的头轻

网友:
3300的电池一样飞

网友A:
正常应该用2200 6S比较合适,我最大是用的花牌6S 3000,感觉已经不能再大了。装不进去了。高度再高就碰到电机齿轮了。

网友:
我用1500的飞发现尾巴总是向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用2200 6S比较合适,我最大是用的花牌6S 3000,感觉已经不能再大了。装不进去了。高度再高就碰到电 ...

说明书上的规格是44×44×130   容量最大到2600 ,但有的魔友用3300的也行,续航10几分钟,宽跟长没什么,感觉高度44的6S电池不好找呀,所以最想了解的就是高度的最大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用2200 6S比较合适,我最大是用的花牌6S 3000,感觉已经不能再大了。装不进去了。高度再高就碰到电 ...

我理想的是用2600  40C  电池

网友B:
我用的1800  一般2200   2500应该都放的下吧  再大的就要看尺寸了 不要订到电机齿轮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800  一般2200   2500应该都放的下吧  再大的就要看尺寸了 不要订到电机齿轮上就行

重量有要求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量有要求不?

重量没太大吧  重了就头重 轻了就头轻 自己调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没太大吧  重了就头重 轻了就头轻 自己调就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