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四旋翼的老鸟们问题

楼主(2017-04-07):
手上有全套玩固定的FPV的设备,要是打算把这些设备用起来装个四旋翼,玩玩航拍的话,应该配哪些配件,使用起来性能咋样?

我只晓得,手上的飞控是U2SG的,肯定要换了!云台肯定是要有的,效果大不一样!只要能定高,自动返航   自稳,飞个300米左右高,也不用飞多远,差不多就可以了!请老鸟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我马上要出个机架,要不要,伞折,碳纤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马上要出个机架,要不要,伞折,碳纤机臂

先想了解一下,自己做的,跟小米的有得比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想了解一下,自己做的,跟小米的有得比么?

也是花小米价格的话 是没得比的

网友:
这样的机架,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花小米价格的话 是没得比的

关键手上有遥控器   有图传,有显示器,这些都能用得上的吧!
应该买机架电机  电调和飞控就行了吧   再加个三轴稳定器,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