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机测试台

楼主(2017-04-07):
同时还测试了电调、电池等性能。
提醒一点,要注意安全!因为基座固定,ZIDAN头承受拉力会增加,可能会脱桨或断桨,最好在一个狭小空间,遮挡测试。

网友A:
橡皮筋固定的?有点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筋固定的?有点悬啊。。

多股橡皮筋,还可以。而且这样能缓冲掉一部分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皮筋固定的?有点悬啊。。

电机、电机座及木块是用螺丝固定的,木块和磨刀石是用橡皮筋固定的。

网友B:
我将电机放在钢管驾上,钢管下挂弹簧,弹簧连在下面定制的拉压力传感器上,通过显示器看数据,看了你的受到起启发,还可以和电压电流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将电机放在钢管驾上,钢管下挂弹簧,弹簧连在下面定制的拉压力传感器上,通过显示器看数据,看了你的受到 ...

你的拉力传感器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拉力传感器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要想简单,可用一弹簧秤,但精度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股橡皮筋,还可以。而且这样能缓冲掉一部分振动。

不应该有多少振动吧,要不飞机还不散架了

网友:
有飞机的可能,不安全

网友:
不断折腾,不断提高

网友(2020-04-13):
不搞弹簧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