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425/430练习桨哦

楼主(2017-04-07):
买了好几种,大多桨根偏薄,要么就是又重又软,有没有哪种好点的推荐呢,最好50元以内的

买了壁虎系列的黄黑、壁虎、带字碳桨来测试,单只55g左右,比TNS玻碳要轻点点,硬度很足应该是真碳桨。
桨根10-10.1mm左右,直接可以上机不用磨。
黑黄出厂完美配平,看来贵有贵的道理。
其次是壁虎款,加1圈胶布后配平。
最便宜的带字桨,加4圈胶布后配平。

这牌子的黄黑玻桨也还可以,没TNS玻碳硬但是轻一点,也是55g,关键是便宜炸的不疼。
淘宝还有一款飞鸽玻桨也很便宜,没用过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又好又便宜。。。我也想

网友A:
天姿玻纤桨,3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姿玻纤桨,37元

天资还可以,但就是桨根薄了

网友B:
这价格还想要好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还想要好桨

说出了真相

网友C:
这是我用的  45一副   觉得怎么样

网友:
500L用  从来没出问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  45一副   觉得怎么样

帮忙量下桨根厚度多少呢?给个淘宝链接哦,谢谢
是不是桨尖有壁虎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量下桨根厚度多少呢?给个淘宝链接哦,谢谢
是不是桨尖有壁虎的那种?

是壁虎奖!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壁虎奖!不好吗

淘宝看到,没用过,那个桨根厚度多少的呢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看到,没用过,那个桨根厚度多少的呢

老师您好:
              意外看到您也在使用18嫂子控,小弟也刚入手一个,苦于研究不透说明书,想请教下老师,您的关于电直的  GYOR 感度那块怎么设置的,以前用的控都是 俩模式,一个陀螺仪模式,一个标准模式,然后设置个三档开关来切换感度值,想请教老师在18嫂子里  出现了 3个 项   方向  副翼 好像还带一个 升降的吧,  这几个该怎么解释,怎么设置, 再一个  陀螺仪模式  和  标准模式 分别含义是什么,该如何运用,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
              意外看到您也在使用18嫂子控,小弟也刚入手一个,苦于研究不透说明书,想请教下老 ...

我用的是T8J不是18SZ吧,不过futaba的控都差不多的。
gy模式和nor模式只是显示不同,可以相互转换的,实际输出没什么区别。
一般陀螺只有方向的感度,你说的升降和副翼也设感度那是CGY750才特有的。
还有不清楚的可以加我Q176457718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8J不是18SZ吧,不过futaba的控都差不多的。
gy模式和nor模式只是显示不同,可以相互转换的,实 ...

谢谢老师的指导,加QQ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  45一副   觉得怎么样

老师您好:
               意外看到您也在使用18嫂子控,小弟也刚入手一个,苦于研究不透说明书,想请教下老师,您的关于电直的  GYOR 感度那块怎么设置的,以前用的控都是 俩模式,一个陀螺仪模式,一个标准模式,然后设置个三档开关来切换感度值,想请教老师在18嫂子里  出现了 3个 项   方向  副翼 好像还带一个 升降的吧,  这几个该怎么解释,怎么设置, 再一个  陀螺仪模式  和  标准模式 分别含义是什么,该如何运用,谢谢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看到,没用过,那个桨根厚度多少的呢

壁虎桨桨根只有9MM,不到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壁虎桨桨根只有9MM,不到10MM.

好的,谢谢

网友:
桨根厚度差1毫米问题不大吧,我的Protos 500上自带的SAB 430大桨桨根也是9mm。

网友:
刚看了桨根有10.4的

网友:
加垫片不行吗,很暴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
               意外看到您也在使用18嫂子控,小弟也刚入手一个,苦于研究不透说明书,想请教下 ...

只调尾巴感度.其他不动

网友:
天资我用过,不行。2011年的时候,飞着飞着,铅块飞出来了,幸好没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壁虎奖!不好吗

感谢推荐,壁虎桨确实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壁虎桨确实不错

是的.除了有些地方遐思.感觉质量不错的.应该不会有安全隐患.练习机好飞.价格便宜.安全就可以.你买的多少钱一副?         我觉得500的配件比450配件贵不了几块钱.但是比450好修多了.也皮实多了.飞机也稳.我觉得最好的练习机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除了有些地方遐思.感觉质量不错的.应该不会有安全隐患.练习机好飞.价格便宜.安全就可以.你买的多少 ...

黄黑62,壁虎59,带字48。
你那种桨根不够10mm的我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黑62,壁虎59,带字48。
你那种桨根不够10mm的我没买

壁虎桨能分享个链接,或者关键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了,谢谢

咋搜 这桨好用?

楼主:
50内的碳桨只有那种,卖家是什么蚂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调尾巴感度.其他不动

你好,老师,
              我用的是黄金K8,那个也是一样只调一个RUDD参数,别的不管了是么
              再者,rate1  rate2  rate3 这三个比率是切三档开关用的么?谢谢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