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急转弯是发动机就咳嗽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7-04-07):
只要急转弯发动机就好像供不上油,还有向右侧横滚是发动机也有咳嗽一下的现象,还好没熄火。

平飞和拉筋斗都没问题

三叶发动机 自配素油。

网友:
检查油箱是不是安装到位.尤其是油管坠子是不是和底部有15毫米的距离

楼主:
毛病找到了 ,加油管伸入邮箱内太长挡住了出油管的左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