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HL90迷你穿越机架/化骨龍XJB塔式1104電機STX252一体摄像头(完整上载)

楼主(2017-04-07):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 HL90 装机组件清单 ========
  • HL90 迷你穿越机架 (90mm軸距)
  • HGLRC化骨龍 1104 KV7500 无刷电机
  • HGLRC化骨龍 XJB V2 塔式 F3 4合1 BS25A 电调
  • HGLRC化骨龍 STX252 5.8G 0-200mw可调一体图传摄像头
  • FLYSKY FS-A8S 接收機
  • 2030 三葉槳 / 1935 五葉槳
  • 2S 550電池

楼主:
= 重点开箱分享 ========

HL90 迷你穿越机架
90mm轴距
最大2吋桨
空机架33g

HGLRC化骨龙 XJB V2 塔式
上层 F3 EVO 飞控
下层 4合1 BS25A 电调集成分电板

上层 F3 EVO 飞控
集成5V/3A BEC
内置RC/LC滤波器 , 支持CF/BF固件(PIKOBLX)
STM32F3CCT6 256K闪存 , MPU6000传感器
支持SBUS/PPM/DSMX主流接收机及
蜂鸣器/编程LED/电压监控/BL电调编程

下层 4合1 BS25A 电调集成分电板
工作电流25A*4 , 瞬时电流30A
支持DSHOT600/300/150/Oneshot125/42正反转等等...
SILABS处理器
支持2-6S

一体塔式重量 6.5g
两层之间对插针脚,不用焊接,方便安装 !
固定孔20MM / M2

HGLRC化骨龍 1104 KV7500 无刷电机
支持2-3S
每个重6g
推力2s 3020*3 8.5A 160g
3s 3020*3 11.8A 220g

HGLRC化骨龙 STX252 一体图传摄像头
5.8G 40CH
可调功率0/25/50/200mw
工作电压最大5.5V
带1位数码显示 , 1键设定
镜头150度 600线
重5g

楼主:
= 组装分享 ========

1.装机开始 , 準备机架底板/化骨龙电机及XJB塔的下层电调板
2.化骨龙电机先上机架 , XJB塔的下层电调板焊上电源线 , 插用迷你XT30
3. 反转电调板焊接电机线  , 方便怖线

电机完成焊接后 , 整套拆出来上下倒转装回机架上 ,
佈线美观

HGLRC化骨龙 XJB V2 塔式的好处 ,
就是2层板不用焊接 , 对插就可以 , 装机方便 ,
新手都能轻鬆装机 !!!
同时準备BB响 , 接收机及LED灯条

BB响 , 接收机及LED灯条都焊接到化骨龙V2塔的飞控板上
LED灯条贴在机底尾部

把化骨龙 STX252一体图传摄像头跟机架顶部组件结合,
一体化图传摄像头只需一组5V电源 , 接到飞控板上餘下没有用的PPM 5V/GND !
(因為接收机接到SBUS , 所以PPM的5V没有用)

整理好接收机天线 , 机架接近完成 , 已可试飞 , 只是没有外框

再加上外框 , 这外框大约16g重 , 不简单 ,
建议高手不用框 , 因為风阻大 , 动力减半 , 声音倍增 , 电机烫 , 飞行时间减少 !
框 , 只建议新手练习用 !!!

装机完成 , 多角度拍照

HGLRC化骨龙 1104 KV7500 无刷电机
每个只重6g , 推力2s 3020*3 8.5A 160g
动力强大 , 实测3s更暴力

HGLRC化骨龙 STX252 一体图传摄像头
镜头150度 600线 , 感光可以 , 夜飞光照不多没问题
带1位数码显示 , 1键设定 , 方便好用
40CH 可调功率0/25/50/200mw
25mw超低热量 , 实测跟其他200mw穿越机爽飞没问题

HGLRC化骨龙 XJB V2 塔式 装机太方便 ,
怖线简单 , 小巧暴力 ,
支持2-6S , 工作电流25A*4 , 4-5吋桨机型都可用

配上1935 5叶桨 , 爽飞暴力又不吵耳 !!!

装机分享完成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楼主:
[ FCF其他分享预告 ]

网友A:
我也是这套配置,飞起来声音巨大(比220的声音都大),法师傅抓紧给破一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套配置,飞起来声音巨大(比220的声音都大),法师傅抓紧给破一破呗

对了, 声音很大 !!!
测试了 , 虽然外框只是16克, 但因為风阻问题造成乱流 ,
令升力下降 , 更影响电机效率 ,
所以加外框优点只有一个 , 就是安全
但缺点多的是...
*声音大 ~ 悬停比5吋满油更吵
*升力少 ~ 接近50%油门起飞
*电机烫 ~ 室内22度 悬停30秒已烫手
*耗电 ~ 室内悬停1分半鐘已BB响 @ 3.5V 2S550

解决方法, 就是把外框拆掉吧 !!

拆掉外框后,
*声音少 ~ 室内悬停 , 等於几台空心杯爽飞的声音
*升力正常 ~ 30%油门已起飞
*电机不烫 ~ 室外太阳下26度 , 油门保持50%以上连续爽飞几块电都不烫手
*不耗电 ~ 油门保持50%以上 3分半鐘BB响 @ 3.5V 2S550 , 慢慢航拍飞行4分鐘多

亦试过KINGKONG的白色胶外框 , 效果比原装碳框好得多 ,
但仍是不用框的爽 !!!

网友:
法師傅 你這是什麼控?

网友:
細機最頭痛就是內亂流,試過兩三款有保護的都出現這個問題,最後還是選擇裸跑算了!

楼主: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谢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