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为什用一用就黑屏了?

楼主(2017-04-07):
飞飞机的时候没事,去捡个飞机一分钟回来就黑屏。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是为什呢?难道眼镜还知道我没飞它自己就待机了?
还是说因为眼镜过热会自动黑屏?

楼主:
麻烦知道的大哥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改了的就不算肥鲨了 问第三方吧

网友:
没黑过屏 没黑过屏 没黑过屏 没黑过屏 没黑过屏

网友:
黑屏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接收机外壳有误差,卡不紧就这样

网友:
你主要检查一下双接收是不是其中一个接收黑

网友A:
纯黑屏,是没信号,你这可能是接收机有问题。摄像头掉线了也会导致纯黑屏。

网友:
不懂,不过用原装双接收和黑羊目前只黑一次是因为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