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

楼主(2017-04-07):
刚入模新手请教老师:
                               正常的无副翼电直启动过程随着油门慢慢上推,转速的增加和螺距的增加而飞机慢慢离地
                               降落过程中,伴随着油门杆慢慢下拉,螺距也从正螺距降到0螺距,如果在飞机平稳降落着路后,不切熄火开关,直接把油门杆拉到底,是否会导致飞机因螺距太大而疯狂震动,
                               还是必须得飞机停稳后,必须先切熄火开关,等大桨停转了后在把油门杆拉到底.

希望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指点,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互不干涉!随便怎么做都可以    桨不能太松就好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  看看适不适合玩  别折腾真机 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不干涉!随便怎么做都可以    桨不能太松就好

老师的意思是: 也可以不关闭油门,直接油门杆拉下来停止也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的意思是: 也可以不关闭油门,直接油门杆拉下来停止也可?

有两种.一种玩法是开定速.也就是说.油门摇杆只控制螺距.降落后用熄火开关停转.还有一种是遥控器油门曲线.降落后.油门最低停止转动.    我的意思是.降落下来.随便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无所谓.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一种玩法是开定速.也就是说.油门摇杆只控制螺距.降落后用熄火开关停转.还有一种是遥控器油门曲线. ...

多谢老师指导,让我顿时明白了许多.
还请老师帮我分析下这个原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2924&page=1#pid19528239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真难受.还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导,让我顿时明白了许多.
还请老师帮我分析下这个原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 ...

450L就这个样!第一上紧桨夹.很紧!第二检查主轴是不是弯了.450L主轴非常容易弯!第三.你收油门慢了.下来之后油门就收到底.第四换机子.  这个属于普遍现象.我也应为这个侧翻过.主要原因就是收油门不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就这个样!第一上紧桨夹.很紧!第二检查主轴是不是弯了.450L主轴非常容易弯!第三.你收油门慢了.下来 ...

谢谢老师指点,  其实本来是原装电调的,原装那个电调45A的,半年前组装调试好后,飞过两次,就放起来了,那个就没这个问题,新换了个好盈V3 开定速存储模式,标定完油门行程后,打算看看转速和效果,给油时没啥,就收油门的时候,开始狂抖侧翻炸,当时不敢相信,连续换了4根主轴,12个易碎舵臂,想找出问题所在,可依然存在,对于一个刚接触的新手来说,确实被难住了,而且另一加450  装的320mm 桨,也是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设置,收油门时都可以慢慢的收到底,都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就这个样!第一上紧桨夹.很紧!第二检查主轴是不是弯了.450L主轴非常容易弯!第三.你收油门慢了.下来 ...

老师,加我的QQ:298255005,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