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P F3在大油门下翻滚失控

楼主(2017-04-07):
高速穿越没问题,但在急弯或急府冲下,立马翻滚失控
个人判断是硬体出了问题,但不知道哪,求高人指点...
附上视频

========================
机架210
RS2205 小密蜂30A DSHOT 600
BETAFLIGHT 3.16
5X4X3浆 ,X4R接收

网友:
没流量看视频。。如果是突然加大油门就失控,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改一改进角、退磁补偿设置看看?

网友:
bls电调吧,有一个电调温度保护,关了就好

网友A:
调高怠速(把电调的行程最低调略低于minimum throttle)提高启动力矩,关闭温度保护,飞行模式做剧烈动作开AIRMODE

网友B:
疑似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似堵转。。。

正解,四颗电机换了就不会了

楼主:
电机是RS2205S ,此电机会掉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RS2205S ,此电机会掉磁

什么叫掉磁?转子的磁片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