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HCP100打方向舵跑偏

楼主(2017-04-07):
收来的二手小鸡,难免有些缺陷,症状表现为:悬停很稳,升降和副翼没问题,唯独打方向舵时需要手动补偿一些升降才不跑偏。请各位帮帮忙哈~

网友A:
头一次飞尾巴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飞尾巴电机么
以前一直飞450的,没发现这个问题,电机直驱尾桨的小鸡都有这问题么?

网友B:
尾电机的小飞机顺时针转有这问题的,逆时针就好了

网友C:
此机没有自旋补偿,正常现象。。。

网友D:
我的是自旋尾巴就下坠,搞不好就炸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知是何原因。可能是头轻(用的100S起落架电池后置),悬停很稳。V977就可以原地自旋好多周。